求助一个vga显示波形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有套系统,FPGA 驱动AD采样,采样结果想通过VGA来显示出波形,我的做法是将ad结果存入fpga内部DPRAM中(注:没有外扩sdram)。然后让vga从DPRAM中读出数据显示。ad是12位的,我每次采样420个点,想在800*600中间的420*400区域中来显示。我的想法是列地址对应420个采样值的位置,行地址对应采样值。比如我第一个采样点采样值是300,我应该在列地址为0,行地址为29的位置显示“1”(单色显示)。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从DPRAM中读出的ad采样值和vga显示的行列有效地址之间怎么建立起联系,想了好几天了,各位高手,好心人帮帮忙,出出主意。谢谢了。

网友:
老大们,抽个时间帮忙想想解决方法,小生在此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有明白你的意图,你是不是想说在中间420*400的区域内的420对应你的取样点,400来表示你的值得大小,比如第一个数字是300 那不是应该在420*400的区域中第一列,从下往上第299,即作一个坐标的话(0,299)这个点为1,怎么变成29了?

网友:
我也有意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求教了

网友:
内部ram申请一个420*400的一位数据宽度的空间  初始值设置为0   将ad的值换算 (AD*420)/4095=X    然后按照(X*420+1+点的列数)作为地址  将地址中的数设置为1    显示时显示到420*400的窗口  就可以读取ram中的每个地址中的一位数据作为一个像素的值   0为黑点也就是0   1可以设置成亮点也就是1024  这样就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