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一个单片机,为啥一通电8*8点阵就亮了,没输入任何的程序,求高手指教,是坏了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买了一个单片机,为啥一通电8*8点阵就亮了,没输入任何的程序,求高手指教,是坏了吗

你没有描述你的电路原理图,不好直接判断。

一般的分析:亮了,肯定有电压了,单片机无程序复位,普通IO为高电平(至少51是这样的)。楼下说的对,很有可能高电平打开了某个器件,从而使点阵通电电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是默认的高电平打开了什么东西,51复位电平不能设置,一般不用管它

网友:
写程序不显示才能证明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滴...

PS:也许那屏就是共阴的。
一上电就全亮也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滴... PS:也许那屏就是共阴的。一上电就全亮也不奇怪

点阵一般不会把另一端接地的吧

大多是接单片机的一个或两个IO口吧

还是得看看LZ的原理图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全亮,只亮一排,连续按开关,有时亮的还不同,有时还是两排

网友:
购买的开发版的电路图见附件

ly-51s v2.1.pdf

购买的开发版的电路图

购买的开发版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全亮,只亮一排,连续按开关,有时亮的还不同,有时还是两排

你按的是什么开关?电源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啊,通过端口接到电脑,然后直接按开关,就自己亮了

网友:
不确定的状态,,,
写个程序驱动它

网友:
手机上得看不到图,看看是不是有拨码开关控制得。。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单片机一上电,默认是高电平的

:car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