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同学的那个SDRAM为什么会错

楼主:
请帮忙: 特权同学的那个SDRAM为什么会错?   用此程序串口发出来的都是FF,   是因为 串口一次不能发送16位么?

网友:
这个是  串口接收的图     全是 7F  和  FF     。我怀疑是  sdfifio  的 rdf_dout[15:0]  接uart_ctrl的tx_data[7:0]是不对的?

但不只怎么改   ?   请帮忙看那一下怎么改?

网友:
RTL    视图:   见附件

RTL View.pdf

网友:
我的也是啊,我现在也在查原因呢,跟你的情况一样的,你找出来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志同道合啊,我串口出来的数据和你一样,先是F7然后都是FF了,求解啊

网友:
可以的啊,我也做过啊,你把工程放上来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为特权的代码,稍微把时钟修改了,板子为黑金的开发板,串口读出来的数据和楼主的一样,,求解啊?
点击下载:http://115.com/file/e711qqnn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有两个 屏蔽功能的pin ,接低 注释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个屏蔽的ldqm和udqm没有用它,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串口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导致解码出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3楼正解,原因是应为特权的板子上面,SDRAM这两只脚固定拉了,而你的开发板上面估计这两只脚是拉进FPGA的,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
简单的解决方案是查查你开发板的原理图,在程序中直接把接着两只脚的fpga信号拉低即可!
这个问题当初找了很久的说,哈哈!

网友:
同病相怜

我的情况和上边的一样,按照楼上说的改了后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
用了13楼的方法,问题瞬间解决了,虽然显示的数还是有些小问题,但是估计问题不大了,回头再改一下应该就行了。还是感谢13楼啦。当时自己分配引脚的时候竟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还是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