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的问题,有做过CKFA的来帮忙看看

楼主:
写APP的时候,RAM用4096B,但我写了没反应。 于是先自己随便写了一个4096B的APP.BIN,发现写到RAM430B时候就停止了,因为还没有写满4096,所以也就没有往FLASH里写。后来把接受RAM变成128B,倒是能进到写FLASH那一步函数里,但是callback函数又报错,貌似是FIFO满了。 FIFO在SCI里已经及时读取一个字取出一个字,怎么还会满呢?降低PC上位机的写入速率到300,还是同样地现象。

网友:
建议在CKFA不要设计buffer数组,直接设定指针指向具体的ram地址进行数据存取操作。

网友:
不用buffer数组,你是说不是FIFO?

网友:
那个CKFA里的回调函数有问题,第一句话他用FIFO.xxx==16
我改成for(i=0;i<=7;i++)
因为FIFO是16级的,表示最大接受16byte,可是接受到的数据每次都超过16个,报错。
我用这个方法后就可以正常接受了。

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怎么回事。

回调函数的作用是在一个BUFFER运行程序的同时,用另一个BUFFER来继续接受数据么?
好像是一个过度作用。具体的再请版主或专家讲讲。

网友:
先顶一个回头仔细研究下。

网友:
今天又看了看callback函数。以前说的有不对的地方。

为了接受AppCode,CKFA划分出两个4KW-RAM,这个RAM其实是8192KB,往往容易忽视。

接受过程是设置一个4KW的限制,Buffer1接受数据达到这个上限后,开始更新写入Flash的起始地址以及剩下的Flash大小。用
Flash_Program实现AppCode写入Flash功能。

此时另一个Buffer2继续接受串口发送的数据,目的是提高写入速度。这时候用到一个callback函数。

我的问题是,
1. TI专家说不用FIFO指的是整个CKFA都不用FIFO么?
可是原来程序里对SCI初始化以后观察FIFO相关寄存器
SCIFFTX = 0XE080
SCIFFRX = 0X201F
而且在回调函数里用到了
if(SCIARegs.SCIFFRX.bit.RXFIFST == 16)这样的判断
以上看起来是用到了FIFO

但是从RX引脚读取数据的语句
*BlockBufferPtr++ = SCIA_FIFO_GetWordData_swapEndian();
是以字的形式读取,然后存放到RAM里。
这时候看起来由确实是直接读取数据用指针指向RAM

2. 回调函数什么时候进去的?
每次读取的数据是多大的?
if(SCIARegs.SCIFFRX.bit.RXFIFST == 16)
是否想每次读取16W的数据?

我改成for(i = 0; i <= 7; i++)或for(i = 0; i <= 15; i++)
都能正常读取,意思是每次回调函数读取8W或者16W。

那这个判断语句真的有问题?

3. 最后问一下用超级终端如何发送文件,我一直用的SSCOM32。

网友:
我就是用SSCOM32在WIN7下用的。能够发送文件。
先是发一个A字符,然后再发文件。发完就能直接运行了。

网友:
首先,下载有两种方式:

1:不需要密码,这种方式很简单,之间将整个CKFA下载进去就可以,而且ram可以在整个memeory范围内任意设置;

2:需要密码,这种方式稍微复杂一点,但是比较适用于现场,因为一般C2000做到产品上后都会加密。这样的话就需要把CKFA分解,第一部分用来做密码解锁,第二部分用来做程序下载。因为加密后的芯片,在Bootloader阶段只有M0和M1可以用,所以第一部分加密的程序只能做的很小,而且所有的buffer和代码都要放到M0和M1才行,通过解密后,再将第二部分的CKFA下载到其他RAM中,这样可以实现现成密码的解锁,同时更新程序。

网友:
受教了,有空回来好好研究。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