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ADC 基准电压

楼主:
请教:1114的AD功能基准电压只能选择VCC(即给1114供电的电压)?
现在在做一个便携式的设备,锂电池供电(锂电的工作电压<4.2V),利用1114自带的AD功能,检测工作时锂电的电压,现在的问题是:当锂电池电压在4.2V~3.85V时,经稳压芯片后给1114的供电电压是3.30V,当锂电池的电压低于3.85V时,经稳压芯片后给1114的供电电压是3.20V,也就是AD的基准电压随着电池电量的消耗(电压降到)逐渐降低,造成AD检测的锂电池电压不准确,请问有解决办法吗?(不换1114及加模数转换芯片)

网友:
換低压差的稳压芯片

或者降压芯片用类似于MC34063的,降到3V,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一个质量好的LDO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用超低压差的ldo,ti很多

网友:
1.如果是LPC11XX, 將工作電壓降到1.8v仍可工作
2.可以使用LM336這類零件產生精準電壓, 去量測這的電壓即知道自身電壓是多少,
例如LM336產生2.5V, lpc1000測量為123, 則LPC1000自身電源電壓為2.5V*1023/123,
3.可以透過I2C連接外部的電壓量測晶片,

网友:
除了换超低压降的LDO没有什么更简单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