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的一点体会

楼主:
说一点我学PLC的体会,
1.要清楚基本的电器回路的控制线路,比如互锁,自锁,电机正反转等。
2.清楚PLC的基本结构,如CPU,I/O,模拟量,通信等模块,这样也就了解了PLC的主要应用方向。
3.找一个成熟的程序看,我建议不要用参考书的例子,找一个实际的工程,最好是老师傅做的,先了解这个工程的大致原理,遇到不懂的在查指令表,这样做开始会感到比较困难,但效率高,比从书上开始要省很多时间。
4.PLC的难点不在指令的使用,而是和实际工况结合生成没有漏洞,可靠运行的程序,这就要要对实际生产工艺正反考虑,这不是一两天可以的,需要把程序反复体会。通讯也是一个麻烦的东西,要实际做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
PLC很久以前学过

网友:
呵呵,在学校学过这个,还不错的东东,就是自己动手做的话没有一般的MCU方便啊,开发成本比较高啊!

网友:
相对MCU,PLC要简单一些,但它具有高可靠性和扩展性,及标准的系统集成软硬件接口,所以在过程控制比如水泥厂,钢厂,电厂,化工厂等场合应用广泛,可以说PLC和对应的上位机构成了这些场合的控制基础

网友:
PLC是否是比较好入门的呢?给楼主顶一个帖子,算是对于楼主给大家做贡献的一个鼓励吧,嗯嗯,值得值得,希望楼主继续努力啊!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