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国家时钟信号校准么

楼主:
有了解的给我点资料可以么。

先谢谢了。

网友:
国家时钟信号是什么

网友:
同问。。。啥意思啊

网友:
就是钟表自动对时的信号

网友:
暂时知道 3 种方式
1.  GPS
2. CDMA
3. 利用收音机的整点报时功能,收音机的扬声器输出的报时信号经过锁相环电路(好像是NE567吧)提取出来,用单片机来识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第三种吧,说是国际上流行的手表有这功能,日本就有这种时钟信号,收音机报时只有整点啊,其他时间怎么办?

网友:
不懂飘过

网友:
这个很有用,可以解决晶振的温漂
想做个时钟校正每小时计数校正一次,然后输出校正后的秒计信号
前两个成本太高了,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案,时钟芯片有时钟输出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利用授时中心发射的长波信号!   这个我知道一点!但是他的编码格式好像还没有公开!

网友:
好像是编码问题不好解决,市面上有卖解码芯片的,买一片试试,谢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