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 M4 开发板的朋友最近有什么进展啊?

楼主:
拿到 M4 开发板的三位朋友最近有什么进展啊?

大家觉得如何体现 M4 的 FPU 的浮点运算能力,以及在浮点运算时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我以前弄了个M4做浮点数计算跟M3的比较!

初始化时钟后要开启FPU功能

网友:
我最近在弄个上位机的工具

网友:
全才啊 啥都搞

===================================

网友:
混饭吃啊!

网友:
那个数字是啥字体 挺漂亮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仿数码管的7段数码显示,也可能是用的一个第三方控件,M4的浮点运算使用前需要打开,目前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用处

网友:
我在调试时候;想用内部时钟做系统时钟时候问题

我用的内部16M时钟做晶振。系统时钟设为80MHZ;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 | SYSCTL_OSC_INT|SYSCTL_USE_PLL);   为什么测到的时钟是70MHZ;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SYSCTL_OSC_INT  改成

SYSCTL_SYSDIV_2_5 |SYSCTL_XTAL_16MHZ |SYSCTL_USE_PLL |SYSCTL_OSC_MAIN看看

网友:
M4很不错的样子阿

网友:
好像木有什么动静

网友:
也想看看大家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若按楼上说的这样就是外部晶振做法。这个是可以的。我说的是用内部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还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使用内部晶振应该也是 80Mhz 啊。
我留心下这个问题。有时间测试下,再找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