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的晶振

楼主:
不加晶振可以工作在16Mhz频率下么,io口不够用,想使用xt复用io。。。

网友:
可以的,但是楼主要注意的是你的工作频率变高后,你的VCC的电压就不能太低。具体参考如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上G2的晶振反而不能到16M,DCO倒是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沙发的回复可以不可以更详细一些,我也没杂看懂,呵呵,想学习学习,希望能更详细一些的加以指导,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是他想复用XTAL口,但是怕DCO的频率不够,但是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可以通过配置DCO的相应的寄存器达到楼主所要的16MHz的频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 G2里面RSEL 头文件里没有定义到15 只有到4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供电3v,不用加晶振就可以达到16M工作频率,这个频率的误差是2%,能精确下来么?还有晶振管脚完全可以用作gpio,为什么还要有xin和xout呢,我是msp菜鸟,用的芯片是msp430g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