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放电电流

楼主:
最近做实验总是不停的换不同容量的电容 但是实验结束关断电源以后换下来的大容量电容里总是存有一些电荷的

为了保证电容放回去的时候是空的必须短接两只管脚进行放电 一般用螺丝刀一戳就完了

于是想到这个问题 电解电容有没有放电的电流限制

比如不能超过一定限额 否则内阻会导致大量发热烧毁电容?

网友:
有限制,主要体现在高压大容量的规格上,常规规格因存储的电量不足,加上卷绕制成的电解电容具有较大的ESL和ESR,放电瞬态的电流还不至于破坏器件,但电压较高且容量较大时情况就会变得逐渐不同,这时可靠起见,放电要通过一个电阻进行。放电过快导致的电容损坏机制不能简单说烧毁,而是问题往往出在引脚和基板的焊点处,该点脱焊或因发热损坏极板间的绝缘层,那么电容就报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呵呵

网友:
最好串联一个小电阻,如果单纯短接可能会产生火花,有一定危险。

网友:
高压大容量电容在直接放电时会把起子都烧个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