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37程序烧写

楼主:
对DM6437烧写程序,用的是NORFLASH ,使用的工具是FLASHBURN ,目标程序可以烧写进去,但断电重启后,没有反应,程序不运行,请教是需要自己编写一个BOOT程序吗(若是,请问哪里可以找到参考程序)? 还是其他地方设置有错误?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希望会有帮助。
http://blog.csdn.net/yuyin86/article/details/6333994

网友:
你可以参数下这个,希望有帮助
http://blog.csdn.net/yuyin86/article/details/6333994

网友:
谢谢,这个资料我之前看过,里面有提到需要引导程序,但我是做硬件的不大懂,怎么下手去写,请问知道怎么能找到相应的参考的程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