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FIFO百思不得其解,求助各位!

楼主:
关于FIFO,原理很简单,程序也不难,但我实在想不明白的是,异步FIFO的作用,比如说啊,FIFO就像一个大集装箱,入口处有大量物品以V1的速度往里面装入,而工人在出口地方以V2的速度往别的地方搬运,FIFO像一个转运地,但为了不出现集装箱搬空或者装满的情况,那不是应该V1=V2,那么FIFO岂不是没起到缓冲作用啊?我手里有一个2Mb的FIFO,缓冲外部160Mbps的数据,我用FIFO的缓冲原因就在于外部传过来的数据速度快于硬盘写入的速度,如果V1=V2,那FIFO还有什么意义?如果V1!=V2,那么FIFO又会空或者满,出现任何一种情况都会使硬盘接收的数据出现差错,是吧?求各位大侠教教我,刚接触FPGA1个月,实在是想不通,救救我吧~~~~~

网友:
入口的速度可以快于出口速度。但是入口的数据宽度一定要小于出口的数据宽度,保证总容量一定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这个比方好,我再看看~~~hehe

网友:
FIFO可以是空的,也可以是满的,就是看你需要传什么样的数据,亦或是需要什么样的类型,FIFO主要是起到缓冲作用的,一般工程上数据传输过程都需要加一个FIFO缓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工程上面经常用到,只是我还没真正搞明白它的原理,从我打的那个比方就看出来了。。。谢谢啦

网友:
输入,输出接口的数据并非一直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