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指针读取寄存器的值?

楼主:
TMS320LF2407A。
ADC采样结果寄存器RESULT0的地址是0x7408。
unsigned int *p = (unsigned int*)0x7408;
x = *p;
y = *(p + 1);
能否这样访问RESULT0和RESULT1。

网友: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volatile Uint16 * ptr;
   ptr = &AdcMirror.ADCRESULT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在2407A中是不是应该这样写?
volatile unsigned int *p = &RESULT0;
x = *p;
p++;
y = *p;
x和y中分别存储RESULT0和RESULT1的值?

网友:
2407我没用过。呵呵,只要明白原理,为什么这么做。那就去试试,在仿真器中你可以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了。我试过了。
unsigned int *p = &RESULT0;
x = *p;
p++;
y = *p;
x和y中存储的是RESULT0和RESULT1的值。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了。我试过了。
unsigned int *p = &RESULT0;
x = *p;
p++;
y = *p;
x和y中存储的是RESULT0和RESULT1的值。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你个问题。
定时器采用增减计数,开比较中断,一个周期内会不会产生两次比较中断?谢谢。

网友: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呵呵,你说的是不是up and down ,如果到达如一值,那应该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O(∩_∩)O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欢迎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