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点阵

楼主:
单片机系统中要带字库HZK16 怎么烧写 怎么把要用的汉字在LED上显示出来  急求各位大侠

网友:
没法下载字库,只能用取模软件得出汉字对应的数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传一个字模软件!这个很好用的,相信你能看明白的

网友:
显示汉字的多少,只能根据你的单片机的ROM大小了!

网友:
那个字库存储的是以国标16位汉字编码的16*16点阵图形数据,即每个字存储32字节.
把你想要显示的汉字转换成偏移地址,读字库就能获取字模
具体的汉字编码word插入字符表里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挺好的,。附件

网友:
取里面的字符代码

网友:
不用取也行,把汉字库烧到外部存贮器

然后用汉字库的机内码调出。我就是这么做地很好用,所有一二级汉字都有,呵呵

网友:
:carnation: :carnation: :carnation: :carnation: :carnation: :carnation: :car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