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几问

楼主:
3、利用数字电路的基本知识解释,为什么说即使组合逻辑的输入端的所有信号同时变化,其输出端的各个信号不可能同时达到新的值?各个信号的变化的快慢由什么决定?

网友:
还是我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即使所有的输入信号同时改变,只能减少由于输入不同时变化可能引起的竞争冒险,而不能确定各个输出信号也能同时达到新值。输出信号变化的快慢要看具体输入到输出的逻辑所进过的延时时间,所以各个信号的变化快慢是由输入到对应输出的逻辑门延时和具体连线延时决定的!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如果有出入之处敬请指正!

网友:
我个人理解:

       1. 器件开关速度与温度、器件的特性,饱和程度都有关系。

       2. 即使输入信号同时变化,延迟一样,器件的开关过程不一样,也会造成竞争冒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呵呵,学习了

网友:
O(∩_∩)O~,,学习了,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