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解码的问题

楼主:
小弟请问各位大侠,我买了一块实验板,试验1602液晶红外解码,程序将客户码,用户码,用户反码全都显示了,即显示“  **-**-**-**  ”八位, 我现在不想显示这样,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也是1602 红外解码程序 ,它是直接显示“ XX H”的,例如“0BH”,我不知道这个“0BH ”是不是包含了用户码和用户反码的 ,还是将客户码,用户码,用户反码都包含的。请问各位,要改成我说的那样,下面程序该如何修改,小弟感激不尽。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1602.h"
#include"delay.h"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char code Tab[16]="0123456789ABCDEF";
/*------------------------------------------------
                全局变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unsigned char TempData[16];
/*------------------------------------------------
                  函数声明
------------------------------------------------*/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
{
       TempData[0] = Tab[IRcord[0]/16];   //处理客户码
    TempData[1] = Tab[IRcord[0]%16];
       TempData[2] = '-';
    TempData[3] = Tab[IRcord[1]/16];   //处理客户码
    TempData[4] = Tab[IRcord[1]%16];
    TempData[5] = '-';
    TempData[6] = Tab[IRcord[2]/16];   //处理数据码
    TempData[7] = Tab[IRcord[2]%16];
    TempData[8] = '-';
    TempData[9] = Tab[IRcord[3]/16];   //处理数据反码
    TempData[10] = Tab[IRcord[3]%16];

       LCD_Write_String(5,1,TempData);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           //初始化定时器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LCD_Write_String(0,0,"www.doflye.net");
 LCD_Write_String(0,1,"Code:");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

以下是1602的程序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CHECK_BUSY

sbit RS = P2^4;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6;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ifdef CHECK_BUSY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else
 return 0;
#endif
 }
/*------------------------------------------------
              写入命令函数
-----------------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网友A:
你说的客户码用户码反码不知是什么东东,贴一大堆的程序就问人家怎么改哪有时间拜读啊
最好能把问题具体点

网友:
void Ir_work(void)
{
       TempData[0] = Tab[IRcord[0]/16];   //处理客户码
    TempData[1] = Tab[IRcord[0]%16];
       TempData[2] = '-';
    TempData[3] = Tab[IRcord[1]/16];   //处理客户码
    TempData[4] = Tab[IRcord[1]%16];
    TempData[5] = '-';
    TempData[6] = Tab[IRcord[2]/16];   //处理数据码
    TempData[7] = Tab[IRcord[2]%16];
    TempData[8] = '-';
    TempData[9] = Tab[IRcord[3]/16];   //处理数据反码
    TempData[10] = Tab[IRcord[3]%16];

       LCD_Write_String(5,1,TempData);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以上那函数就是显示用的,不需要的东西你就别存进数组,那就不会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客户码用户码反码不知是什么东东,贴一大堆的程序就问人家怎么改哪有时间拜读啊最好能把问题具体点

客户码,用户码,用户反码都是每个红外信号都包含的,

我得意思是说一束红外信号接收进来,按照这个程序就是将它里面的码值全都显示出来

,而我只需要十六位键值显示出来就可以了,就是这个意思。

初次发帖,初学单片机,以后发帖会尽量简明扼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我知道,只是我该来该去这个地方,还是不行,下次我上图对比,忘大侠继续相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十六位键值显示什么意思? void LCD_Display_DEC_sint8 (uint8 address,uint8 dat,int8 mask) //10进制显示 有符号整数数值 (8位数据) { uint8 div=100,tmp; if (dat&0x80) { dat=~dat+1; LCD_Display_Char(address,'-'); } else { LCD_Display_Char(address,'+'); } do { tmp=dat/div; dat=B; if (mask<=0) LCD_Write_Data(tmp+'0'); mask--; } while ((div/=10)>=10); LCD_Write_Data(dat+'0'); } void LCD_Display_HEX_uint8 (uint8 address,uint8 dat) //16进制显示 无符号整数数值 (8位数据) { LCD_Write_Command(0x80+address); if ((dat&0xf0)>0x90) LCD_Write_Data((dat>>4)+(LCD_DISP_HEX_CHAR-10)); else LCD_Write_Data((dat>>4)+'0'); dat&=0xf; if (dat>9) LCD_Write_Data(dat+(LCD_DISP_HEX_CHAR-10)); else LCD_Write_Data(dat+'0'); }

以前发的程序包含uint8 sint8 uint16 sint16 u16 s32 char str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问题解决了,查了很多资料,我是在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中IRcord=value;
     value=0;}后面,加上IRcord[5]=IRcord[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rd[6]=IRcord[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rd[5]>9)
    { IRcord[5]=IRcord[5]+0x37;}
   else
          IRcord[5]=IRcord[5]+0x30;

   if(IRcord[6]>9)
    { IRcord[6]=IRcord[6]+0x37;}
   else
   IRcord[6]=IRcord[6]+0x30;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不过还不是真正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就是转换成对应的ASCII码而已······

不过Tab数组不就是有转换成ASCII码吗?

TempData[6] = Tab[IRcord[2]/16];

TempData[7] = Tab[IRcord[2]%16];

难道你修改的时候把Tab去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去掉了,保留你说的
TempData[6] = Tab[IRcord[2]/16];
TempData[7] = Tab[IRcord[2]%16];
但液晶对应的区域无显示,估计还要改动其他的地方。
我一直以为那是求商,求余,不知道是否跟转换成ASCII码是同一概念,请求解!
我后来调用了液晶写字符的函数,将IRcord[5]和IRcord[6]分别显示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去掉了,保留你说的 TempData[6] = Tab/16]; TempData[7] = Tab%16]; 但液晶对应的区域无显示,估计还要改动其他的地方。我一直以为那是求商,求余,不知道是否跟转换成ASCII码是同一概念,请求解! ...

IRcord[5]=IRcord[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rd[6]=IRcord[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rd[5]>9)
{ IRcord[5]=IRcord[5]+0x37;}
else
IRcord[5]=IRcord[5]+0x30;

if(IRcord[6]>9)
{ IRcord[6]=IRcord[6]+0x37;}
else
IRcord[6]=IRcord[6]+0x30;

功能等效于

IRcord[6]= Tab[IRcord[2]/16];
IRcord[5]= Tab[IRcord[2]%16];

 补充下:

Tab[]=“0123456789ABCDEF”;

相当于

Tab[]={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41,0x42,0x43,0x44.0x45,0x46};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这下明白了,谢谢。
在这个程序中,解码的时候用到了定时器T0,请问能否不用定时器,只用外部中断就行了?之前查资料的时候好像看过一些红外解码的例子不需要用到定时器,请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