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K-LM3S811板子被锁住了?怎么办?

楼主:
我的EK-LM3S811板子被锁住了,误用了JTAG口,有网友说解锁,我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行,难道真的需要换片了吗?可是换片哪有卖的啊?

网友:
换片子吧!找TI申请

网友:
首先确定是否是真的被锁了 其次 如果被锁就没发了

网友:
可以解锁的吧,貌似JLINK FLASH上面有,前提是要能连接……另外,有听说写代码解锁的,这个就高级了,只是听说,具体不懂,自己查查呗

网友:
有解锁软件的啊!LM flash programmer

网友:
有LM flash programmer这个解锁软件,另外用硬件解锁不可以么?不一定非得换片子吧?这样貌似还得拆片子,很费工夫啊!

网友:
LM flash programmer 根本没有用!

LM flash programmer 试了无数遍!没用!怎么办?距离任务完成时间已经过了,真的走头无路了!跪求各位!

网友:
好像只能换片子,因为这个用LM flash programmer 没法解锁。高端的LM3好像才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确定是被锁的话 应该只能换片子,811是不支持LM Flash 软件解锁的!!

网友:
地段解锁不了的的 低端的 早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