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编程(C语言的)

楼主:
求助高手帮忙编个小程序,题目是这样的:输入一个字节,要求输出他的右移1--8位后的数。

我想是不是可以用LED点阵实现呢?用BCD编码器将其转化为二进制的,然后右移一位显示在LED点阵的第一行,右移两位显示在点阵的第二行,如此循环?有高手帮帮忙嘛?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输入一个字节,也就是8位数据,然后编程显示右移一位,右移两位...最后是右移八位的数据,可以一个一显示,也可以缓存同时显示

网友A:
课本上的C语言?还是单片机的?比如a是输入的数,n是要移动的位数,那么a<<n;就可以了! 现在的学生怎么都这样啊?看看书就能完成的事非得让别人完整,难道自己真的就什么也干不了吗?

网友:
再说一句,只会写这个程序的人根本算不上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看完了例说51单片机,别人给出了一道题,编了半天弄不出来,只好求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缓存同时显示的怎么弄?我看了半天课本,编程还是不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51单片机首先你得知道用什么显示才能显示出来,那就的涉及到显示部分的电路了。上面说的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的是用LED的点阵显示,但是好像输入不知道怎么处理,输入的是字节的八位,用0--255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课本上的C语言?还是单片机的?比如a是输入的数,n是要移动的位数,那么a<

右移貌似是a>>n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方向搞反了,没注意。嘿嘿

网友:
这个有点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