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楼有礼】聊聊我们遇到的电感问题!

楼主:
本期是电感主题月!

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身边的那些电感,及我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电感问题吧!

活动日期:即日起--12月31日

参与方式:

1、EEWORLD所有会员均可参与;

2、逢3的倍数楼层,即可获得电子工程词典(送完30本为止);

3、如单纯灌水或没有实际内容,则视为无效楼层,连续发帖不能超过5贴;

网友:
通直流,阻交流

网友:
电感——电路中的“整理、梳理者”

呵呵

网友:
电感真是个头疼的问题,关键是选择的时候参数特别多,电感的封装形式也很多,对于刚刚入门的人来说非常不好选择。

网友:
而且很多原理图上对电感的参数写的非常少,只是标了个电感量,也没说需要哪种类型的。令人一头雾水

网友:
我用过的全是贴片式的电感,而且也只在电源部分用过。有些地方还用磁珠好

网友: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电感噪音的问题。
滤波电感噪音特别大,改善了很久还是没多大效果。
MOS管输出频率为700HZ的占空比可调的波形,电感在输出端做滤波,当然还有电容。想得到一个可控的电压。现在问题是电感噪音比较大,而且还发热,发热量可以接受就是电感噪音没办法消除,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电感量大约400UH.

网友:
电感,它是一个实心元件,由铜线圈和线圈周围压实的铁粉两部分组成,先把一个铜线圈焊接到一个引线框上,然后在周围压上铁粉,形成一个实心部件,再对电感进行剪切成型和100%的测试。请问贴片电感的品质因数(Q值)的高低如何识别?

网友:
在电路中,当电流流过导体时,会产生电磁场,电磁场的大小除以电流的大小就是电感,电感的定义是L=phi/i, 单位是韦伯。电感是衡量线圈产生电磁感应能力的物理量。给一个线圈通入电流,线圈周围就会产生磁场,线圈就有磁通量通过。通入线圈的电源越大,磁场就越强,通过线圈的磁通量就越大。实验证明,通过线圈的磁通量和通入的电流是成正比的,它们的比值叫做自感系数,也叫做电感。如果通过线圈的磁通量用φ表示,电流用I表示,电感用L表示,那么
L= φ/I    。电感的单位是亨(H),也常用毫亨(mH)或微亨(uH)做单位。1H=1000mH,1H=1000000uH。电感只能对非稳恒电流起作用,它的特点两端电压正比于通过他的电流的瞬时变化率(导数),比例系数就是它的“自感” 。电感起作用的原因是它在通过非稳恒电流时产生变化的磁场,而这个磁场又会反过来影响电流,所以,这么说来,任何一个导体,只要它通过非稳恒电流,就会产生变化的磁场,就会反过来影响电流,所以任何导体都会有自感现象产生。板上可以看到很多铜线缠绕的线圈,这个线圈就叫电感,电感主要分为磁心电感和空心电感两种,磁心电感电感量大常用在滤波电路,空心电感电感量较小,常用于高频电路。 电感的特性与电容的特性正好相反,它具有阻止交流电通过而让直流电顺利通过的特性。电感的特性是通直流、阻交流,频率越高,线圈阻抗越大。电感器在电路中经常和电容一起工作,构成LC滤波器、LC振荡器等。另外,人们还利用电感的特性,制造了阻流圈、变压器、继电器等。
电感通直流,阻交流 。通直流:所谓通直流就是指在直流电路中,电感的作用就相当于一根导线,不起任何作用. 阻交流:在交流电路中,电感会有阻抗,即XL,整个电路的电流会变小,对交流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电感的基本作用:滤波、振荡、延迟、陷波等

网友:
通直在电子线路中,电感线圈对交流有限流作用,它与电阻器或电容器能组成高通或低通滤波器、移相电路及谐振电路等;变压器可以进行交流耦合、变压、变流和阻抗变换等。
由感抗XL=2πfL 知,电感L 越大,频率f 越高,感抗就越大。该电感器两端电压的大小与电感L 成正比,还与电流变化速度△i/△t 成正比,
电感线圈也是一个储能元件,它以磁的形式储存电能,储存的电能大小可用下式表示:
WL=1/2 Li2 。可见,线圈电感量越大,流过越大,储存的电能也就越多。

网友:
电感在电路最常见的作用就是与电容一起,组成LC 滤波电路。我们已经知道,电容具有
“阻直流,通交流”的本领,而电感则有“通直流,阻交流”的功能。如果把伴有许多干扰
信号的直流电通过LC 滤波电路,那么,交流干扰信号将被电容变成热能消耗掉;
变得比较纯净的直流电流通过电感时,其中的交流干扰信号也被变成磁感和热能,频率较高
的最容易被电感阻抗,这就可以抑制较高频率的干扰信号。
LC 滤波电路
在线路板电源部分的电感一般是由线径非常粗的漆包线环绕在涂有各种颜色的圆形磁芯
上。而且附近一般有几个高大的滤波铝电解电容,这二者组成的就是上述的 LC 滤波电路。
另外,线路板还大量采用“蛇行线+贴片钽电容”来组成LC 电路,因为蛇行线在电路板上
来回折行,也可以看作一个小电感。

网友:
我对电感最深的印象就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自己做的无线声音发射器,到处找漆包线来绕电感

网友:
最近一次关注电感是一次做的开关电源,用的贴片的电感,结果虚焊了,开始以为是后面的负载电路短路了,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
我目前电感用得最多的就是开关电源中和电源保护电路了,模电不是我的强项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电感我接触最多的就是升压电路。

平时很少用到电感。

网友:
【.电感器的分类:】

  a.按导磁体性质分类:空芯线圈、铁氧体线圈、铁芯线圈、铜芯线圈.

  b.按工作性质分类:天线线圈、振荡线圈、扼流线圈、陷波线圈、偏转.

  c.按绕线结构分类:单层线圈、多层线圈、蜂房式线圈.

  d.按电感形式分类:固定电感线圈、可变电感线圈。
电感有用途:一是储能,二是通直流阻交流。
利用电感的储能特性,可以与电容组成谐振电路;
利用电感通直流阻交流特性,可以作为限流电感器﹑整流电路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等。

网友:
电感形式 分类:固定电感、可变电感。   按导磁体性质分类:空芯线圈、铁氧体线圈、铁芯线圈、铜芯线圈。   按 工作性质 分类:天线线圈、振荡线圈、扼流线圈、陷波线圈、偏转线圈。   按 绕线结构 分类:单层线圈、多层线圈、蜂房式线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开关电源频率太低了,因为电感的选择有一定的公式。跟它的工作频率,工作电流有关。而且开关 电源的话,开关频率是在50k。如果你使用的频率比较低,要使脉动减小,那你就需要很大的感。400mH也不只了吧。

网友:
我用过几个可调电感,那块头可不小,没什么特别感觉

网友:
不过磁珠和扼流圈倒是经常用,不过跟电感又好像有些不一样

网友:
zhichi 支持活动 啊

网友:
我也参加

网友:
大家经常看到笔记本电源的头上有一个圆柱体。

那个里面是铁氧体磁环,也就是一个电感。
它是电子电路中常用的抗干扰元件,对于高频噪声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一些其他电子设备的传输线上也有这个,有木有?

网友:
大哥, 我基础差,你写明白点

网友:
参与一下,参与一下。支持eeworld活动

网友:
其实我对电感的理解还是从开关电路开始的,buck,boost,反激变压器。最近在做开关电源方面的东西,感觉缠绕变压器其实是很难的事儿,漏感的消除很头疼

网友:
电感绕着很麻烦,怎么办?

电感不怎么用,不过电感确实是好东西!

在一个电路中如果能把电感玩转,就是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呵呵 迷惑解开了

网友:
怎么才能知道电感能流过的最大电流呢?看他的粗细不准确啊

网友:
电感的基本作用:滤波、振荡、延迟、陷波等
形象说法:“通直流,阻交流”
细化解说:在电子线路中,电感线圈对交流有限流作用,它与电阻器或电容器能组成高通或低通滤波器、移相电路及谐振电路等;变压器可以进行交流耦合、变压、变流和阻抗变换等。
  在低频时,电感一般呈现电感特性,既只起蓄能,滤高频的特性。但在高频时,它的阻抗特性表现的很明显。有耗能发热,感性效应降低等现象。不同的电感的高频特性都不一样。

网友:
国内外有众多的电感生产厂家,其中名牌厂家有SAMUNG、PHI、TDK、AVX、VISHAY、NEC、KEMET、ROHM等。
电感可分为: 片状电感、功率电感、片状磁珠、插件磁珠、色环电感、立式电感、轴向滤波电感、磁环电感和空气芯电感等。

网友:
我接触到的电感主要应用在电源部分,可以用来完成滤波功能。在DCDC变换电路中,电感更是不可缺少的。容易混淆的是铁氧体磁珠,后者主要用于去除高频噪声;两者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电感不耗能,而铁氧体磁珠能够消耗能量。
以前曾绕过几个电感,当时还使用了一个计算空心线圈电感值的小工具。
支持论坛活动

网友:
铁氧体磁珠与普通的电感相比具有更好的高频滤波特性。铁氧体在高频时呈现电阻性,
相当于品质因数很低的电感器,所以能在相当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较高的阻抗,从而提高高
频滤波效能。 在低频段,阻抗由电感的感抗构成,低频时R 很小,磁芯的磁导率较高,因
此电感量较大,L 起主要作用,电磁干扰被反射而受到抑制;并且这时磁芯的损耗较小,整
个器件是一个低损耗、高Q 特性的电感,这种电感容易造成谐振因此在低频段,有时可能
出现使用铁氧体磁珠后干扰增强的现象。 在高频段,阻抗由电阻成分构成,随着频率升高,
磁芯的磁导率降低,导致电感的电感量减小,感抗成分减小 但是,这时磁芯的损耗增加,
电阻成分增加,导致总的阻抗增加,当高频信号通过铁氧体时,电磁干扰被吸收并转换成热
能的形式耗散掉。

网友:
主要是构成震荡电路,或者是模拟地与数字地连接时有滤波作用,同时电源端的电感可以有效的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
在谐振电路中需要使用片式电
感。而需要消除不需要的EMI 噪声时,使用片式磁珠是最佳的选择

网友:
我也来凑个热闹。。。

电感一般电源部分用得比较多,主要是通直阻交,还有一个是储能。在电子线路中,电感线圈对交流有限流作用,它与电阻器或电容器能组成高通或低通滤波器、移相电路及谐振电路等;变压器可以进行交流耦合、变压、变流和阻抗变换等。

网友:
电感的分类:
   按 电感形式 分类:固定电感、可变电感。
   按导磁体性质分类:空芯线圈、铁氧体线圈、铁芯线圈、铜芯线圈。
   按 工作性质 分类:天线线圈、振荡线圈、扼流线圈、陷波线圈、偏转线圈。
   按 绕线结构 分类:单层线圈、多层线圈、蜂房式线圈。
   按 工作频率 分类:高频线圈、低频线圈。
   按 结构特点 分类:磁芯线圈、可变电感线圈、色码电感线圈、无磁芯线圈等。

网友:
下面是我的一点经验哈。。。。 第一次设计电源的时候,看到有个电源转换芯片上面用的是电感是22UH的,于是我用了个贴片的0805的电感,心想只要是电感就行。。后来输出不对。于是仔细专研了下,忽然发现电感还分为很多种。。。像我的这个地方应该用得是大功率电感,于是果断换了一个工字电感,问题解决。。。

   后来设计多了,也明白了很多。原来电感和电感是不一样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你个问题,大功率电感和小功率电感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换过之后就能用了。

网友:
之前在纠结0电阻,磁珠和电感的问题。现在好了

网友:
算电感的放大谁有?

网友:
最近想做一个DC-DC升压电路,打算采用电源IC,电路需要电感,可自己却还是个新手,对电感了解很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认真地从第一页看到这,有了一些了解,还需要再去查资料啊

网友:
看了前面的前辈们的经验之谈,我想自己用导线绕制一个电感,不知道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这个活动我会继续关注的,电感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滴

网友:
用过磁环加导线绕电感,发现磁环的导磁率很重要,以为很多时候需要的电感要求Q值较大,可以做的频带窄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纠结的是什么呢?那个地方被你弄清楚了,分享一下呗

网友:
在此留言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提问,如果解决了什么问题,可以说出是怎么解决的,大家共同交流学习。

网友:
看起来可能没我的份了。不过还是说说
使用共模电感抑制过电机的干扰,效果还不错
碰到过坏的贴片功率电感(铜线没接通)。
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从日光灯上拆下来的电感,该怎么测量它的各种参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用万用表测量电感的有效方法有哪些?

网友:
只用过 共模电感做电源滤波,多级滤波器中,参数应该怎么取?

网友:
现在用的是LC滤波电路。在做DC/DC 滤波电路时,怎么计算滤波器的性能,即对噪声的抑制程度。有用过的朋友一起探讨下。再就是电感的寄生参数怎么计算、测量?

网友:
我最怕处理这些模拟电路元件了!

网友:
电感最普遍的用法是通直流,阻交流。电感器一般由骨架、绕组、屏蔽罩、封装材料、磁芯或铁芯等组成。 而且电感自己的绕制很麻烦。电感耦合我觉得是最难做的

网友:
还有就是我们的电视机,收音机里面也有电感,他们的磁芯都是不同的,记得今年电子大赛有道题主要就是考绕电感。电感器按其结构的不同可分为线绕式电感器和非线绕式电感器(多层片状、印刷电感等),还可分为固定式电感器和可调式电感器。

网友:
当处理无源滤波器问题是,电感是个很头痛的问题!不是大了就是小了!
这是个经验问题!

网友:
建议当大家需要设计滤波器的时候,使用滤波器设计软件辅助设计!
当然!数值需要折中处理!达到需要的原件有,又能实现功能!

网友:
电感说小不小!它在电路设计中甚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只有当有足够经验时,那是才可谓对电感有深层次的掌握!

网友:
自己动手绕线圈电感详细计算公式:
加载其电感量按下式计算:线圈公式
阻抗(ohm) = 2 * 3.14159 * F(工作频率) * 电感量(mH),设定需用 360ohm 阻抗,因此:
电感量(mH) = 阻抗 (ohm) ÷ (2*3.14159) ÷ F (工作频率) = 360 ÷ (2*3.14159) ÷ 7.06 = 8.116mH
据此可以算出绕线圈数:
圈数 = [电感量* { ( 18*圈直径(吋)) + ( 40 * 圈长(吋))}] ÷ 圈直径 (吋)
圈数 = [8.116 * {(18*2.047) + (40*3.74)}] ÷ 2.047 = 19 圈
空心电感计算公式:L(mH)=(0.08D.D.N.N)/(3D+9W+10H)
                            D------线圈直径
                            N------线圈匝数
                            d-----线径
                            H----线圈高度
                            W----线圈宽度

                           单位分别为毫米和mH。。
空心线圈电感量计算公式:
l=(0.01*D*N*N)/(L/D+0.44)
线圈电感量 l单位: 微亨
线圈直径 D单位: cm
线圈匝数 N单位: 匝
线圈长度 L单位: cm
频率电感电容计算公式:
l=25330.3/[(f0*f0)*c]
工作频率: f0 单位:MHZ 本题f0=125KHZ=0.125
谐振电容: c 单位:PF 本题建义c=500...1000pf 可自行先决定,或由Q
值决定
谐振电感: l 单位: 微亨
 1。针对环行CORE,有以下公式可利用: (IRON)
L=N2.AL L= 电感值(H)
H-DC=0.4πNI / l N= 线圈匝数(圈)
AL= 感应系数
H-DC=直流磁化力 I= 通过电流(A)
l= 磁路长度(cm)
l及AL值大小,可参照Microl对照表。例如: 以T50-52材,线圈5圈半,其L值为T50-52(表示OD为0.5英吋),经查表其AL值约为33nH
L=33.(5.5)2=998.25nH≒1μH
当流过10A电流时,其L值变化可由l=3.74(查表)
H-DC=0.4πNI / l = 0.4×3.14×5.5×10 / 3.74 = 18.47 (查表后)
即可了解L值下降程度(μi%)

最总要的需要细心!

网友:
★刚学到了一个很好的电感经验公式!给大家分享一下!
L=(k*μ0*μs*N2*S)/l
其中
μ0 为真空磁导率=4π*10(-7)。(10的负七次方)
μs 为线圈内部磁芯的相对磁导率,空心线圈时μs=1
N2 为线圈圈数的平方
S 线圈的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l 线圈的长度, 单位为米
k 系数,取决于线圈的半径(R)与长度(l)的比值。
计算出的电感量的单位为亨利。
k值表
2R/l                             k
0.1                            0.96
0.2                            0.92
0.3                            0.88
0.4                            0.85
0.6                           0.79
0.8                           0.74
1.0                           0.69
1.5                           0.6
2.0                           0.52
3.0                          0.43
4.0                          0.37
5.0                          0.32
10                          0.2
20                          0.12

网友:
电感的总要指标之一:线圈的品质因数
品质因数Q用来表示线圈损耗的大小,高频线圈通常为50—300。对调谐回路线圈的Q值要求 较高,用高Q值的线圈与电容组成的谐振电路有更好的谐振特性;用低Q值线圈与电容组成的谐振电路,其谐振特性不明显。对耦合线圈,要求可低一些,对高频扼 流圈和低频扼流圈,则无要求。Q值的大小,影响回路的选择性、效率、滤波特性以及频率的稳定性。一般均希望Q值大,但提高线圈的Q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应根据实际使用场合、对线圈Q值提出适当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得慢慢看了,好多要注意的啊

网友:
关于电感的问题

电感为磁性元件,自然有磁饱和的问题。有的应用允许电感饱和,有的应用允许电感从一定电流值开始进入饱和,也有的应用不允许电感出现饱和,这要求在具体线路中进行区分。大多数情况下,电感工作在“线性区”,此时电感值为一常数,不随着端电压与电流而变化。但是,开关电源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电感的绕线将导致两个分布参数(或寄生参数),一个是不可避免的绕线电阻,另一个是与绕制工艺、材料有关的分布式杂散电容。杂散电容在低频时影响不大,但随频率的提高而渐显出来,当频率高到某个值以上时,电感也许变成电容特性了。如果将杂散电容“集中”为一个电容,则从电感的等效电路可以看出在某一频率后所呈现的电容特性。

网友:
在使用过程中,电感所出现的问题最多的也就是滤波不良,发热,还有电感噪声。滤波不良和发热主要和电感参数有关,一般情况下,只要电感量和IDC,DCR在规定范围内,电感就可以正常工作,下面我们主要来讨论电感噪声的问题:

  首先我们从结构上来分析一下,常规的功率电感是由工字磁芯和漆包铜线绕制而成,一般正规厂商生产的漆包铜线是不会有问题的,那么产生问题的就只有磁芯,磁芯上下圆不对称,或者不是正圆,都可能导致电感噪声,因为只有上下圆完全对称,才能形成完全对称的磁力线,让磁芯性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其次,再看一下绕线方式,有些绕线不工整会导致电感线圈异响;还有线圈松动,会直接造成电感异响,要避免这一情况,除了要在绕线时注意,像一些双组线或多组线的要浸凡立水,还有一些线比较细的或者圈数较多的也要浸凡立水。

网友:
纹波电流的大小同样会影响电感器和输出电容的尺寸,纹波电流一般设定为最大输出电流的10%~30%,因此对降压型电源来说,流过电感的电流峰值比电源输出电流大5%~15%。
而为降压型开关电源选择电感器时,需要确定最大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源开关频率、最大纹波电流、占空比。

网友:
贴片电感的选择
  为便携式电源应用选择电感,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三点是:尺寸大小、尺寸大小,第三还是尺寸大小。移动电话的电路板面积十分紧俏珍贵,随着MP3 播放器、电视和视频等各种功能被增加到电话中时,尤其如此。功能增加也将增加电池的电流消耗量。因此,以前一直由线性调节器供电或直接连接到电池上的模块需要效率更高的解决方案。实现更高效率解决方案的第一步是采用磁性降压转换器。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这时需要一个电感。   电感的主要规格除尺寸大小外,还有开关频率下的电感值、线圈的直流阻抗(DCR)、额定饱和电流、额定rms电流、交流阻抗(ESR)以及Q因子。根据应用的不同,电感类型的选择――屏蔽式或非屏蔽式――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贴片电感应用场合
  射频(RF)和无线通讯,信息技术设备,雷达检波器,汽车电子,蜂窝电话,寻呼机,音频设备,PDAs(个人数字助理),无线遥控系统以及低压供电模块等。

网友:
如何为磁性降压转换器选择电感的额定电流呢?如果电感的额定IRMS大于所需输出电流,最容易的方法是选择额定值大于或等于开关的最大电流限值的ISAT。不过,正如我们在芯片电感中看到的,我们必须搜寻满足稳定性和输出电流要求的最小电感值。选择较高值的芯片电感(比如用3.3μH代替2.2μH) 来满足电感要求是不可行的,因为对相同外壳尺寸的电感器,电感值越高,其下降就越剧烈。   此外,芯片电感厂商间存在着各种差异。例如,厂商A可能采用低渗透性材料,使电感值逐步改变。但这种方案需要更多的介电层。因此,较之采用高渗透率材料、下降更剧烈的厂商B,A将有更高的DCR,B的DCR较低。

网友:
线圈的匝与匝间、线圈与屏蔽罩间、线圈与底版间存在的电容被称为分布电容。分布电容的存在使线圈的Q值减小,稳定性变差,因而线圈的分布电容越小越好。采用分段绕法可减少分布电容。

网友:
线圈绕组的匝与匝之间存在着分布电容,多层绕组层与层之间,也都存在着分布电容。这些分布电容可以等效成一个与线圈并联的电容Co

网友:
电感主要用于滤波电路,开关电源上应用很多,哈哈,我目前就用到1mH/70mA的电感!

网友:
用TI的电源芯片,外围需要电感,结果选的国产电感在某些情况下感抗值变化较大,导致电源纹波过大,只能改换进口的。

网友:
上次我申请了Linear的无电感电源芯片,感觉还是很好用的,考虑到电感这个东东的要求太高,对电路影响巨大,所以就尽量的避开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计算你电感有没有饱和

网友:
电感

电感的选择很不容易,通频带、品质因素、直流饱和等等都是相互制约的,所以这个要靠长时间的积累和总结才能用好

网友:
对于本人来说,电感器本人最困惑的是其封装。别的倒没什么

网友:
使用LM2576 用到100UH的电感,后来用LM2596替代LM2576,发现输出电压上不去,查了下资料,原来LM2596是要33UH电感。

网友:
经常用小电感做电源抗干扰用,还有用到共模电感,去除共模干扰。

网友:
射频部分用一些贴片的电感,电源部分用一些,大多都是参照pdf来选型的。对于计算真的是一窍不通啊!

网友:
电感 。。。 俺做射频的,几乎天天打交道。

网友:
电感的问题。在高频电路上,布PCB时,走线走回路,走不好等等,经常会产生电感,一不小心就会干扰到射频。所以 PCB走线产生电感的问题在高频上应该更多地注意。

网友:
DC\DC用
直流电阻小的效率高,但是封装大
封装小的直流电阻大,效率低
只能折中

还有一次电感离蜂鸣器太近
干扰有源蜂鸣器发声

网友:
电感是电磁感应的原理

网友:
电感的使用要注意的就是极间分布电容的影响,因为电感在高频中使用较多,电容的影响会比较的大,所以一般尽量要采用紧凑的布局布线,和工频干扰的影响。

网友:
前几天做东西,自己用直径1.5的铁氧体磁环,0.5mm的漆包线缠了一个大约470uH的储能电感,放上之后滋滋响,无奈又缠一个,还是想,索性换了一个笔记本电脑适配器上的拆机电感,立马不响了,很怪异,自己缠的太松了,间隙太大了?大家有什么看法,给支个招

网友:
电感:当线圈通过电流后,在线圈中形成磁场感应,感应磁场又会产生感应电流来抵制通过线圈中的电流。我们把这种电流与线圈的相互作用关系称其为电的感抗,也就是电感,单位是“亨利”(H)。

网友:
电感器一般由骨架、绕组、屏蔽罩、封装材料、磁芯或铁芯等组成。

网友:
电感用的很少,不过咱们diy活动上,数字示波器,提过电感而且用的也比较多,多是用来滤波的,根据的我的理解是电感是通低频阻高频,串联进电路中可以有效的滤除高频杂波信号,在通过电容滤波,可以起到很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
电子工程词典很不错,大家加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感是储能元件,能抑制EMI的传导。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

网友:
在EMC,EMI问题上,电感用于抑制传导性干扰,另外,电感可以将IO部分和板子的地进行隔离,防止插拔的噪声干扰地平面。

网友:
有一匝以上的线圈习惯称为电感线圈,电感一般用于电路的匹配和信号质量的控制上。

网友:
电感在电路最常见的作用就是与电容一起,组成 LC滤波电路。线圈电感量越大,流过越大,储存的电能也就越多。

网友:
单点接地

网友:
电子工程词典是怎么发货呢?

网友:
什么时候结果才会知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