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跑偏了。。。

楼主:
程序运行中,有些函数不运行,直接跳过去,是怎么回事?下面是个最简单的程序了,只读X轴数据,在SPI_GetX();其中SPI_Write2Bytes(0x1000); 这句就不执行 直接跳过去了。。。

#include"sca3060.h"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duc845.h>
 //#include"global.h"

sbit CSB=P3^7;
sbit CLK=P3^6;
sbit MISO=P3^5;
sbit MOSI=P3^4;
sbit INT=P2^4;
sbit XRST=P2^5;
//************************************************************
void SPI_Delay(uchar n){
    while(n--);
}
//*********写两个字节,即16个位*********************************
void SPI_Write2Bytes(uchar wdata)
{  uchar i;
   for(i=0;i<16;i++)
   { CLK=LOW;
     MOSI=wdata&(0x8000>>i);
  CLK=HIGH;
   }
   CLK=LOW;
}
//**********读n个位************************************
uint SPI_ReadBits( uchar n )
{
    uint retemp,i;
   MISO=1;
    for( i = 0 ; i < n ; ++i )
 { retemp<<=1;
  if(MISO==1)
  {retemp|=0x0001; }
  else retemp&=0xfffe;

  CLK=HIGH;
  CLK=LOW;
   }
    return retemp;
}
///* *********SCA3060初始化**************************************
void SCA3060_Init(void)
{ CSB=LOW;
  SPI_Write2Bytes(0x7a00);
  CSB=HIGH;
  CSB=LOW;
  SPI_Write2Bytes(0x7a50);
  CSB=HIGH;
  CSB=LOW;
  SPI_Write2Bytes(0x7aa0);    //unlock 寄存器解锁
  CSB=HIGH;
  CSB=LOW;
  SPI_Write2Bytes(0x620b);   //选择OUT_CTRL寄存器
  CSB=HIGH;
  CSB=LOW;
  SPI_Write2Bytes(0x8a1d);    //储存X Y Z轴数据,采样率1/2
  CSB=HIGH;
  CSB=LOW;
  SPI_Write2Bytes(0x8681);   // 缓冲区满3/4时产生中断,INT引脚高电平有效
  CSB=HIGH;
  CSB=LOW;
  SPI_Write2Bytes(0x52c0);   //使能输出缓冲区,数据长度8bits  //  */
  CSB=HIGH;
  //CSB=LOW;
}
//************读取X轴数据**************************************************
uint SPI_GetX( void ){
    uint resultMSB,resultLSB,result;
    CSB=LOW;
 SPI_Write2Bytes(0x1000);
    CSB=HIGH;
    CSB=LOW;
    resultLSB = SPI_ReadBits(16);    //X_MSB

 SPI_Write2Bytes(0x1400);
 CSB=HIGH;
    CSB=LOW;
 resultMSB = SPI_ReadBits(16);    //X_LSB
 //SPI_Delay(10);

 resultLSB=resultLSB&0x00ff;
 resultMSB=(resultMSB&0x00ff)<<8;      //X通道数据
 result=resultMSB|resultLSB;
 //Bia2Dec(result);
    return resu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