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定时问题

楼主:
我用的51单片机的两个定时器分别控制红绿灯和数码管,定时都是一秒,为什么两者之间有干扰,而且其中一个定时器的时候显示的时间明显增加了好几秒,跪求答案啊

网友:
51单片机的定时器可以直接定时1秒吗?
关于两个定时器互相干扰的问题有可能是两个定时器的中断控制有些问题,比如优先级的问题,或者进入中断之后禁止了其他中断退出时又没有及时打开等。楼主可以再看看,也可以把程序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
T0中断优先级大于T1,T0执行中断程序时,T1产生中断,得等到T0执行完中断程序后才响应

至于为什么会差几秒那么多,没看到你程序,我也不好说

网友:
1S这么长的延时不要在中断里做,最好用个时基计数定时器中断里tmebase++然后大循环里处理
即便你想要很准的1秒也不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