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发现过官方那个LaunchPad_Temp_GUI第一次打开可能发现不了com口?

楼主:
我试验了一下,新启动的电脑,可以用一段时间(但是不要插LaunchPad),然后第一次插LaunchPad,按按键转到应用模式,然后第一次打开LaunchPad_Temp_GUI.exe,这个时候发现不了LaunchPad对应的端口,只有电脑的其它端口。关闭LaunchPad_Temp_GUI,第二次打开,却可以发现了。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如果存在,为什么呢?

网友:
你是等到LAUCHPAD的USB驱动加载好了再启动你的LaunchPad_Temp_GUI.exe软件吗?

网友:
刚才下雨打大雷,关掉了计算机,现在打开,先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com口,这次LaunchPad_Temp_GUI.exe一下子可以看到了。不过是不是我打开设备管理器的缘故呢?记得上两次,我的等待时间应该也可以了呀,下次再试试。估计还是计算机加载驱动慢了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