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电压3.3V和5V的区别和优缺点?概念很模糊。

楼主:
就51系列而言,单片机电压有3.3伏和5伏之分。各IO口输入输出高低电平时电压允许值可看芯片手册,相关驱动电流也可以查看到。但不解的是:5v的单片机能不能驱动或说使3.3v的器件工作,会有什么副作用?反过来又怎么样?

网友:
使用3.3V主要在功耗方面会降低。  5V单片机原理上是不能直接驱动3.3V的器件会导致3.3V器件损坏。 反过来驱动不了 。

个人理解。 呵呵

网友:
有些3.3v的器件可以和5v的单片机直接连,比如NFR2401,有些必须做电平转换,具体还得靠手册,如果直接连的话因为有压差就会产生电流,有可能烧掉3v的器件
而且3.3v的器件高电平达不到5v器件的标准(好像是高电平最低3.6v吧),接受到的就始终是0了

网友A:
现在好多3.3V的单片机的IO口都可以直接承受5V电压,好多5V的器件也可以直接使用3.3V电平直接驱动。这样做都是新片的内部做了处理的。理论上来说,5V驱动3.3V有可能烧毁IO口,3.3V驱动5有可能因为达不到5V器件高电平的标准而无法驱动,上面的同学都说了。即使3.3V的可以驱动5V,那么他的抗干扰能力也大大降低了。
原则上5V和3.3V混用的时候最好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如3.3V驱动5V时把3.3的IO口设成开漏后外接上拉电阻,或者使用电平转换芯片了,常用的有4245,和245。

网友:
不能直接驱动,中间最好加驱动芯片反过来也一样

网友:
个人理解,3.3v的引入是为了芯片内部功耗更小,而对于外围应用,3.3v的芯片自然不能用5v电直接驱动,会有潜在烧口的危险,5v的芯片用3.3v驱动可能也会有驱动不足的问题,建议用外接非门或者同相门的方法进行匹配

网友:
5V逻辑的噪声容限高,也就是说同样条件下的抗干扰能力更强,3V逻辑的优势则体现在更低的功耗上。至于5V驱动3V的问题,主要看5V的IO类型,弱上拉型可以直驱(为什么去看弱上拉电路结构并想想欧姆定律),强上拉则需要进行电平转换。3V驱动5V则要分别看二者的输出幅度和输入逻辑门限,有重合即可直驱,否则需要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

1 3.3V存在干嘛呢?
   LS的LS&LS...说的基本上都是一点:功耗,这是必然的,至少从5V到3.3V,同样电流下,这功耗就少了将近三分之一。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就是元件低压化,低压很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安全,比方说,现在有低压系列的超级电容。

2 3.3V和5V之间的相互兼容问题。
   首先,3.3V直接驱动5V,这个是不太可靠的,虽然说,5V的TTL里,2.4V就被规定为高电平,但现在更多的CMOS,需要更高的电压,而3.3V常常达不到这个要求。
   反过来,5V直接接3.3V,那是真的有烧毁器件的可能性。

   可是,请大家注意,IO口有不同类型。
   就51而言,我们太过于熟悉常见的弱上拉准双向口,但是,一些比较新型的51或者别的MCU,它们的IO口都可以设置不成模式,其中跟我们要说的这个3.3V/5V系统兼容最重要的一个模式就是
   开漏结构。

    开漏结构一般用在输入的时候。
    当用5V单片机与外部3.3V低压器件兼容时,STC的PDF中提供了一种利用开漏结构,简化甚至去掉了隔离电路。
     具体做法是 当去掉内部上拉电阻以后,外部上拉电阻到3.3V电源,在这种情况下,其实5V的IO口只相当于一个开关。它如果是高,3.3V电源就不能经IO口下地,而只能从外部IO器件下地,这个时候,外部器件承受的也只是3.3V。可保证读到高,但不会伤了IO。
     如果外部是低,很自然地,3.3V电源就会经10K,经IO下地,IO一样读到低。

     反过来,如果是3.3V低压单片机匹配5V器件。
     同样是 只能在输入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比上边更容易些。
在IO和外部器件之间连接一个隔离二极管。方向是从IO到外部器件。
        核心思想是,如果5V器件为高,由于二极管的存在,它等于和IO断开了,IO不受它影响,保持为高。
         假如5V器件为低,那么,二极管就会顺着它往下入地,IO就成为低了。

        说起来,这些都是有一定条件的,并不是通用,不过,至少输入这方面已经解决问题了,也算是很方便的。

具体我上图,我是在看STC12C2052的PDF时看到的。

网友:
补充:
CMOS器件,5V系统,要3.6V才为高电平。
(修改,错了,CMOS,高是0.9VCC,5V系统是4.5V)
所以3.3V是肯定没戏了。

PS:其实现在有的单片机,都有1.8V IO口了。不过51有没有我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片1中用做输出没问题,作为输入(对于高电平)时是什么样的逻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你说得对,这个东西做输入是有点问题。
前提条件是,3.3V能够被识别为高电平

网友:
3V功耗小点 但是有时候3V无法满足器件工作需要 一般单片机3.3V没得问题

网友:
楼上回答的都不错,很赞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
CMOS器件,5V系统,要3.6V才为高电平。
(修改,错了,CMOS,高是0.9VCC,5V系统是4.5V)
所以3.3V是肯定没戏了。

PS:其实现在有的单片机,都有1.8V IO口了。不过51有没有我不知道

FPGA确实有1.8V IO的,单片机1.8V的口还真没见过。辛昕说的1.8VIO的单片机是哪家的货?

网友:
这个有用,我喜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玩的OMAP3530/DM3730就是,不过,它们是达芬奇 微处理器了,不晓得算不算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3.3V的单片机的IO口都可以直接承受5V电压,好多5V的器件也可以直接使用3.3V电平直接驱动。这样做都是新片的内部做了处理的。理论上来说,5V驱动3.3V有可能烧毁IO口,3.3V驱动5有可能因为达不到5V器件高电平的标准而无法驱动,上面的同学都说了。即使3.3V的可以驱动5V,那么他的抗干扰能力也大大降低了。
原则上5V和3.3V混用的时候最好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如3.3V驱动5V时把3.3的IO口设成开漏后外接上拉电阻,或者使用电平转换芯片了,常用的有4245,和245。

用3.3V的M058S驱动12864成功,同样3.3V的NUC472驱动2402成功,但后者驱动HC-SR04有问题,看来液晶对电平兼容性高些,尝试接电平转换芯片后,再驱动HC-SR04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