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
T1中断,执行中断程序,中断程序中关闭总中断,执行完中断程序后开总中断。

请问,T1在执行中断程序中,T0中断,会等到T1执行完中断程序后执行,还是直接被忽略。

网友:
执行完中断

网友:
不被忽略吧 如果没有其他再来打断

网友:
执行完再执行t0中断,不可能被忽略。就像几个中断源同时申请中断一样,先执行优先级高的中断源进行中断,然后再进行优先级低的进行中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忽略,如果没有比T0优先级高的中断打断,之后会执行T0的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比t0高的优先级的中断源在t0执行中断时向CPU申请中断,也应该不会停止执行t0的中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个中断正在进行,发生了另一个中断,要看发生的中断和正在执行的中断的优先级关系,如果正在发生的中断的优先级高,那么他就暂时放下正在执行的中断,去执行高优先级的中断,如果优先级比现在执行的低,那么就会暂时屏蔽低优先级的中断,待完成手头的中断之后才响应新的中断,不知到不对不对。。。

网友:
关了总中断,单片机就不会对中断响应了,我觉得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