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滤波器通

楼主(2011-11-04):
带滤波器通
带通滤波器 总带宽是1.5M到30M 。 要分16个频段 为什么不是均分 而是倍乘 比如第一个频段是1.5M到1.5*1.2M,第二个是1.5*1.2M到1.5*1.2*1.2M..........每次都是乘以一个系数1.2? 在网上找了会 估计是没找到点上 还是不解啊 高手能不能给解释下 先谢谢了
滤波器
带宽

网友A:
其实带通滤波器有两种中心频率,一种是几何中心频率(f0=(fL+FH)^1/2),一种是线性坐标中心频率(f0=(fL+fH)/2)。在设计带通滤波器的过程中,用到的中心频率其实是它的几何中心频率。
比如你们的系统,等分16份表示的是几何均分,也就是倍乘,也就是说每一段的fH/fL=(30/1.5)^(1/16)=1.2059。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