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简单问题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x)
{
        uint y;
        uchar z;
        for(y=x;y>0;y--)
                for(z=250;z>0;z--);
}

void main()
{
        while(1)
        {
                P1=0xfe;
                delay(800);
                P1=0xff;
                delay(800);
        }
}

本来一个很简单的程序的,不过遇到问题了。P1口接的8个LED灯,这个程序实现功能是使其中的一个LED灯闪烁(低电平亮),不过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运行时却有两个LED灯同时闪烁(除预计中的那个还有和它相邻的那个),复位后,开始的时候是一个LED灯闪烁,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又变成两个LED灯同时闪烁,百思不得其解,希望哪位前辈指点下啊,谢了!

网友:
不应该啊

网友:
那你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的定义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另一个LED灯就可以,不知道是不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这程序没问题啊,循环左移1位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肯定没问题,板子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换那个不应该闪的那个LED闪烁试试,看看还是不是那两个一起闪烁。

网友:
只点亮那个闪的,别的都不干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了一下,工作正常,我觉得可能是板子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他引脚上的LED都工作正常,就这一个工作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了一下,下载好后还是有两个LED灯亮,按复位键也是两个LED灯亮,关掉电源后再开启电源,就只有一个LED灯亮(此时工作正常),还是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
程序是没问题的,如果你贴全了的话。 看看你的板子的原理图。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会不会有一个是下载指示灯啊。。。。。。

网友:
应该是板子上连线有出现问题的

网友:
用位操作试试

网友:
别费劲了
看图,检查那两个灯到底都连哪去了。

我大胆猜测,单片机IO口没坏
灯没坏
应该是灯不是直接从IO连出的,或者说除了IO,还有别的一起连了,检查这些地方。

网友:
硬件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下载指示灯?当然不可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最让我不理解就是:关掉电源后重新接上电源,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是正常工作的,过了一会儿后就又出现两个LED灯同时闪烁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