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129 放大ph电极信号时,有50hz干扰

楼主:
有用过opa129的高手吗,

用opa129 放大ph电极信号时,有50hz干扰,先后换了两种电源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供电正负5V,但输出还是有干扰。怎解决,谢谢。

顺便问下opa129能单电源供电吗?最好有参考图,谢谢诶。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VCC和Vee是多少?OPA129可以单电源供电,单双电源供电的电路会简单点,性能更容易做好。在你的AGND上是不是也存在50Hz的工频干扰?VCC和Vee的纹波如何?也有可能是测量的时候引入的测量干扰。

网友:
回复 楼主:

屏蔽可能没做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电源的事!

对于弱小信号,没有好的电源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