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ickPeriodSet();函数用法

楼主(2011-11-04):
SysTickPeriodSet();函数用法
请教高手 SysTickPeriodSet(1000)是多少秒?SysTickPeriodSet()的参数跟哪些配置有关?

网友A:
回复 楼主:
里面的数字1000表示过了1000个系统clock后产生发生systick中断,以此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朋友,这个问题我整明白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