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遇到的疑问--关于LED

楼主:
我有一个LED ,我用直流电源直接接在LED两端 工作电流和电压分别是50mA、2.7V和通过LED驱动芯片LM3405A(3.6V锂电池供电)恒流驱动的方式接在LED两端 LED工作电流和电压也分别是50mA、2.7V,这两种方法点亮LED,为什么前者的亮度是后者的两倍?请高手们帮忙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电流没量错?如果电流一样,亮度是一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又重新量了一边,用的同一个万用表量的,前者LED电流电压分别是53mA、2.739V、照度70LX,后者LED电流电压分别是51mA、2.703V、照度100LX。为什么会相差这么大?

网友:
对呀,亮度应该是跟电流成正比的,你测的电流是它工作时的通过LED的电流吗?

网友:
是的 ,我将万用表与LED串联的,测得是两种接法下,LED的电流和电压。电流基本相等,亮度相差这么大?如果要电流精度这么高的话,是不是我的恒流驱动里的调节电流的电阻,是不是要精度很高?我现在采用的电阻是3.9R 1%直插式电阻,是不是精度还不够高?
谢谢!

网友:
这就不太清楚了。你确定在你的万用表和LED之间没有分流的元件?

网友:
这是测量方法不当导致的,首先,LED是电流型器件,测电压没有意义,是电流决定的亮度,而测电流时必须考虑电流表的内阻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对于电压源,串入电阻会导致电流降低,而对于电流源,只要工作电压足够就没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万用表和LED串在一起的没有分流        搞不懂为什么电流相差一点,照度会相差这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chunyang老师,我用的是LM3405A恒流驱动芯片,LED是4个LED并联接入的,分别在两种情况下将万用表和LED串联,前者0.053A,后者0.051A,而照度却相差很大?搞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D:

led也是二极管            有是电流器件            你可以看看led的电压电流曲线和一般二极管的电压电流曲线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