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要用430作实用仪器了,有几个问题困惑着我。

楼主:
1. 以前都是用最小系统版,现在只有一个MCU转接版,那是不是要用导线自己连接个最小系统?
2. 如何把程序烧进板子,我只用过UIF。可是看到有好多种方法,哪位老机友给介绍一下,谢谢~
3. 单片机的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的问题
4. 用4节1.5V电池供电的话,是不是还要稳压电路?

谢谢大家了,这些问题了解的就帮我点一下~

网友:
其实如果自己弄的话 可以不要稳压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

网友:
好像msp430基本上都是3.3V供电吧,极限值也不能超过4V吧,不会拿四节电池直接供电吧!!!

网友:
1、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把复位电路和JTG(主要是方便调试)接出来,就可以使用了
2、UIF你说的应该是JTAG的下载器,BSL也可以下载,这方便的资料在咱们版块很多,你稍微找找就能找到。
3、关于地的隔离,就看你对AD使用的要求,如果做仪器,建议用磁珠隔开。
4、可以只用2节1.5V电池串联出3V,省掉一个电源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除了给单片机供电还要给其他元件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谢,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可以用三端稳压芯片LM1117-3.3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