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式继电器大电流影响单片机重启或死机

楼主:
我用三极管加AVR128与磁式继电器去控制电机的开关,电机用的电源是220V,然后磁式继电器的控制电压是24V,单片机是5V,单片机IO输出1或0让电机电路断开与连通,但单片机工作几次之后就没反应了。把电机电源拔了测试继电器就正常。是不是电机的大电流影响到整个电路呢?应该怎么解决呢?(有加220UF的电容,效果不怎样)

图中传送带就是我所说的电机

图中传送带就是我所说的电机

网友:
用光偶代替三极管

网友:
要注意的地方:驱动隔离、继电器触点加消火花电路、继电器绕组加续流二极管,电源设计加强去耦。

网友:
三极管用MOS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