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赋值问题

楼主: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40H
START: MOV R7,#04H ;
       MOV R6,#0FEH    ;
    MOV DPTR, #TAB ;

LOOP:MOV A,R7
     MOVC A,@A+DPTR;
  MOV P2,#48H ;
  MOVX @R0,A;
  MOV A,R6;
  MOV P2,#88H;
  MOVX @R0,A;
  RL A;
  MOV R6,A;
  LCALL DELAY;
DELAY: MOV R5,#0AH;
       DJNZ R5,$
  DJNZ R7,LOOP;
  SJMP START

TAB:DB 00H,66H,4FH,5BH,06H;

我的那个P0口接的是hc573,控制通断用P2.6,P2.7。为什么P0每次都没赋值,我的理解是MOVX对P0进行赋值,那么P0口就会有显示。hc573接的是数码管。求解释

网友:
对汇编一窍不通啊

网友:
MOVX?不是应该用MOV吗?  我只了解过汇编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P0的话是行的,我就是不知道movx行不行

网友:
看得我一头雾水,你那句对P0赋值了?

网友B:
MOVX A,@RO不是可以对P0进行赋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VX A,@RO不是可以对P0进行赋值吗?

MOVX A,@R0 是把外部RAM的值传送给A

话说,你给的程序只有MOVX @R0,A,没有MOVX A,@R0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错了,是 MOVX @R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是 MOVX @R0,A;

个人理解就是P0口数据输出后立马就没了,数码管来不及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是我接的573应该保存了啊

网友D:
想对P0赋值,直接用mov P0,XXH;

而不是MOVX指令

MOVX是对扩展的存储器或扩展的端口存取数据。

网友:
果断是movx用错了  那是对片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对P0赋值,直接用mov P0,XXH; 而不是MOVX指令 MOVX是对扩展的存储器或扩展的端口存取数据。

那请问,MOVX是怎么把数据传给片外存储器的?就是通过P0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接的573应该保存了啊

你锁存器的锁存控制端接哪里,WR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P0赋值是可以的,但我想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赋值,锁存器就是外围的RAM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个P2.7一个P2.6

网友:
不会汇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P2.7一个P2.6

外部存储器是通过WR引脚判断数据传输到P0口的,你锁存器是怎么判断啥时锁存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我还要把WR赋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将wr打开了,但是还是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我还要把WR赋值吗?

WR不用自己赋值吧,你用MOVX的时候,它电平自己会变

网友B:
那你的意思?怎么改?

网友:
图纸传上来看看,我帮你搞掂,查出你的问题根结。说道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意思?怎么改?

数据输出时,WR会变为低电平,使得外部存储器可以写,当数据输出完后,WR重新变为高电平。

你可以看看外部存储器读写的时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图纸怎么上传啊,其实问题就是我先开始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那具体错在哪里啊

网友:
你开始说滴?我哪知道你573的clk接的是啥信号?还有,P2指示的地址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那具体错在哪里啊

错在你没控制好锁存的时刻

你可以试试WR通过非门连接573的LE

话说,你为啥要用MOVX输出P0数据

网友:
我在proteus测试如下代码:

ORG 0000H
MAIN:
MOV A,#0F0H
MOVX @R0,A
ACALL DEL
MOV A,#0FH
MOVX @R0,A
ACALL DEL
SJMP MAIN
DEL: MOV R7,#250
DEL1:MOV R6,#250
DEL2:DJNZ R6,DEL2
     DJNZ R7,DEL1
  RET
END
效果如下:

循环输出F0H和0FH,验证完毕,接线无误

网友:
P0口应该是可以不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
把电路图发上来不就清楚了吗,怎么还没有人家回答问题的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