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怎样很熟练的控制其GPIO口

楼主:
我手上有LM3S811的评估板,正在用来做我的毕业设计,驱动16*64点阵,想用8个IO口控制154和595的行列扫描实现点阵屏显示16*16的汉字,实现左移,右移,上移,下移等多种滚屏方式,主要就学习GPIO这块,首先实现一个LED的闪烁,再是流水灯等其他外设的驱动,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LM3S811评估板

LM3S811评估板

网友:
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  多编编  熟练不是问题的 多看看官方的那些程序

网友:
这个网站上有许多关于LM3S811的资料呢,简单易懂,自己找一点看看
//*****************************************************
//             PA口和PD口测试
// 注意:PC0-PC3能不用则不用   防止锁死芯片
//*****************************************************
/****************引用文件*****************************/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ctl.h"

/****************宏定义LED控制引脚********************/
#define     LED_PERIPAH            SYSCTL_PERIPH_GPIOA
#define     LED_PERIPBH            SYSCTL_PERIPH_GPIOB
//#define     LED_PERIPCH            SYSCTL_PERIPH_GPIOC
#define     LED_PERIPDH            SYSCTL_PERIPH_GPIOD

/****************        如无外部按键设计,可省略**************/
//  定义KEY
#define     KEY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C
#define     KEY_PORT               GPIO_PORTC_BASE
#define     KEY_PIN                GPIO_PIN_4

//  防止JTAG失效
void JtagWa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KEY_PERIPH);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 C)
   GPIOPinTypeGPIOInput(KEY_PORT, KEY_PIN);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if (GPIOPinRead(KEY_PORT, KEY_PIN) == 0x00)   //  若复位时按下KEY,则进入
      {
         while(1);                              //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
      }

    GPIOPinIntDisable(KEY_PERIPH,KEY_PIN);    //  禁止KEY所在的GPIO端口中断
}

int main(void)
{
           JtagWait();       //  防止JTAG失效,,建议习惯加上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6MHZ);
         //SysCtlClockSet函数()系统时钟设置  采用主振荡器  外接6MHz晶振  不分频
       SysCtlPeripheralEnable(LED_PERIPAH);
           SysCtlPeripheralEnable(LED_PERIPDH);
     //GPIO输出型的    设置所选GPIO 端口指定的管脚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BASE, 0xf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 0xff);
  while(1)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0xff,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0xff,0);
                 SysCtlDelay(150* (SysCtlClockGet( )/ 3000)); // 延时约150ms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0xff,0xff);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0xff,0xff);
                         SysCtlDelay(150* (SysCtlClockGet( )/ 3000)); // 延时约150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