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塞与非阻塞

楼主:
always @(a or b or c)

begin

    x=c+y;//语句1

    y=a+b;//语句2

end

y原来的值是5;

a=1;

b=1;

c=3;

我仿真的结果是 x=5+3=8    y=1+1=2

资料上的解释是说 语句1和语句2同时进行,但是由于是阻塞赋值,所以要等语句1执行完了之后才能执行第二条语句,所以语句1中的值是原来的值;

与我自己的仿真结果一致;

always @(a or b or c)

begin

x<=c+y;

y<=a+b;

end

y原来的值是5;

a=1;

b=1;

c=3;

仿真的结果是 x=8 y=2;

我看的资料上说 在此时刻 x=3+2=5   y=1+1=2 他的意思是说 a+b 的值给 y ;然后 y+c的值再给x;

仿真的结果和 资料上说的不一样

求指教!!!!

网友:
后面那个工具默认优化的吧,要不我认为会有竞争和冒险的风险,看下RTL电路图就知道了,这个纯个人看法,因为没有这样写过........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对的呢

always @(a or b or c)
begin
x<=c+y;
y<=a+b;
end
y原来的值是5;
a=1;
b=1;
c=3;
仿真的结果是 x=8 y=2;

我们老师说,这是非阻塞赋值,就是这个结果呀!两条语句同时执行

网友:
always块中语句是顺序执行的,也就是说第一个例子中先执行语句1,再执行语句2,结果就是x=5+3=8    y=1+1=2 ;第二个例子中用到非阻塞语句,它的原理是同时所有赋值语句右边进行计算,结果存到虚拟寄存器中,在语句结束时同时对左边赋值,有点类似并行执行,这样语句1和语句2先同时计算右边分别为8和2,然后赋值给x和y,。还有就是非阻塞赋值语句用于计算的值都是上一次的值,不会立即使用本次更新的值,也就是说x<=c+y里的y不可能是新值2,而应该是旧值5。祝学习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