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15M的四键无线遥控干扰问题

楼主:
两台型号相同的315M四键无线遥控器(地址码不同)会互相干扰导致另一台无法工作,为什么?有可以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A:
在同一地点同一时刻如果有同频信号一定会发生互扰,即所谓的“三同”,只要其中任何“一同”不成立就没问题了,同一地点显然不好办,那只能要么分时,要么分频,地址码在此只是数据,与问题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同一地点同一时刻如果有同频信号一定会发生互扰,即所谓的“三同”,只要其中任何“一同”不成立就没问题了,同一地点显然不好办,那只能要么分时,要么分频,地址码在此只是数据,与问题无关。

嗯。谢谢。

网友:
可以理解为,同频干扰,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来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