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I CCS中如何计算程序的执行时间

楼主:
CCS中如何计算程序的执行时间:

首先是打开ccs,建立工程,编译程序,解决错误。。。这个过程不多讲,最后自然是下载程序。

其次,在ccs的工具栏中点击Profile---Clock---View,就可以在ccs的左下角看到时钟周期数了。。然后还需要再来一遍Profile---Clock---Enable,则使能了时钟评估这个选项。

其次,在需要被测试的程序两端加入断点,然后运行程序。。程序运行到第一个端点停止后,双击一下右下角的计数值,则它就能清零了。然后再运行一下程序,此时程序运行到第二个端点停止,这时的右下角的数值就是执行这段程序所用的时钟周期数。当然,考虑上插入断点所带来的处理器开销,实际的执行时钟周期要稍微小于所显示的值。

网友:
在需要被测试的程序两端加入断点,然后运行程序。。程序运行到第一个端点停止后,双击一下右下角的计数值,则它就能清零了。

网友:
是啊,大家可以试试,偶试过了不错

网友:
同时打开timer的jtag同步功能,在debug的断点处读取timer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怎么打开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阅一下timer的寄存器,里边有一个位是跟debug相关的,可以在jtag停止的情况下,timer就停止计数,如果不打开的话,及时设置断电,timer还是会继续走,无法进行查看。

网友:
哦。这样啊,明白了。呵呵。这方法好

网友:
11-10 FREE CPU-Timer Emulation Modes: These bits are special emulation bits that determine the
SOFT state of the timer when a breakpoint is encountered in the high-level language
debugger. If the FREE bit is set to 1, then, upon a software breakpoint, the timer
continues to run (that is, free runs). In this case, SOFT is a don't care. But if FREE is 0,
then SOFT takes effect. In this case, if SOFT = 0, the timer halts the next time the
TIMH:TIM decrements. If the SOFT bit is 1, then the timer halts when the TIMH:TIM
has decremented to zero.
FREE SOFT CPU-Timer Emulation Mode
0 0 Stop after the next decrement of the TIMH:TIM (hard stop)
0 1 Stop after the TIMH:TIM decrements to 0 (soft stop)
1 0 Free run
1 1 Free run
In the SOFT STOP mode, the timer generates an interrupt before shutting down (since
reaching 0 is the interrupt causing condition).

网友:
默认情况下,用这种设置
0 0 Stop after the next decrement of the TIMH:TIM (hard stop)
试了下囧神的方法确实TIM在遇到断点的情况下停止计算了。但是有个疑问,用TIM 减出来的cycle >profile clock 方法计算出来的cycle, 1-2个周期,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那时钟的周期为多长?是指的主系统时钟吗

网友:
就是MCU的系统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