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的彩屏的驱动感想

楼主:
51单片机控制彩色LCD的最佳方案
单片机可以通过发送简单的指令控制智能彩色显示器显示图
片(BMP,JPEG),中英文字符,画圆画直线等等. 是用单片机做人机界
面理想的选择,是单片机控制彩色大LCD的最佳选择

在嵌入式中驱动TFT屏,主要有几种接口的屏:
一、模拟屏,主要是TCON信号,模拟RGB信号,以及时钟和行场同步信号。早期的屏以此为多,一般需要一个TCON控制芯片。
二、直接数字信号,也可以说是数字屏,一般有数字RGB信号,18位或24位的,以及时钟和行场同步信号。数码相框、导航仪中等。
三、DELTA RGB信号的屏,穿行的数字RGB。主要手机等小屏。
四、LVDS接口的屏,一般笔记本中的屏都是这种类型,为10寸以上多见。一般通过LVDS TRANSMITTER 先把数字RGB信号转成LVDS信号,如TI 的SN74LVDS83等。

用单片机控制也没有问题,但是灵活性上有很差,如果系统中要用到UI的话,单片机无法直接和要显示的内容交互。所以常见的TFT经常用直接带LCD CONTROLLER的处理器来控制,如ARM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啊,有的arm带内部液晶驱动很适合。
如果只是静态显示恐怕用处不大啊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感想,是广告吧?

网友:
这个有广告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