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时钟设置

楼主:
比如:采集一个1HZ的正弦波,采样频率100HZ,请问ACLK时钟的设置跟采样频率有关系吗?ACLK=32768,需要几分频?

网友:
32768/100
这个数不太好精确的分出来,可以换其他的时钟源,然后用定时器做的话,误差就要小很多

网友:
好像最高分频是8X8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分频?版主大大能否给小白普及一下时钟分频的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ADC10CTL1寄存器中,有ADC10DIVx位用于分频,但是最多只能8分频,这个是指直接对AD时钟的分频,达不到327分频;
而在ADC10CTL0中有ADC10SHTx位(两位),这个可以对采样时间进行设置(间隔为4,8,16或者64个CLK),可以是分频后的CLK。
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参照USER GUIDE的539页开始的内容(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文档编号slau144h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个AD本身的时钟频率是多少?求大神指教,还有430本身的AD对100HZ的信号采样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