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高手请进

楼主:
2芯积分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40H
START: MOV R7,#04H ;
       MOV R6,#0FEH    ;
    MOV DPTR, #TAB ;

LOOP:
     MOV A,R7
     MOVC A,@A+DPTR;
  MOV P2,#48H ;
  MOVX @R0,A;
  MOV A,R6;
  MOV P2,#88H;
  MOVX @R0,A;
  RL A;
  MOV R6,A;
  LCALL DELAY;
DELAY: MOV R5,#0AH;
       DJNZ R5,$
  DJNZ R7,LOOP;
  SJMP START

TAB:DB 00H,66H,4FH,5BH,06H;

P0接的是2个74HC573,他们的LE分别接P2.7,P2.6;为什么不能把74hc573当作外部RAM而进行数据赋值呢??????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讲的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说通过外部数据总线写573么?首先写RAM需要地址匹配的,而573没有此功能,甚至没有触发引脚。也就是说你如果想吧573当RAM用,就至少还需要数个地址锁存器和门电路来产生锁存信号,你觉得仅仅为了实现总线访问573就增加这么多外设性价比如何呢?

网友:
只是为了试验一下,没考虑这么多,不过你说RAM需要的,能仔细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