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型过流保护电路问题 块疯了 救我啊

楼主: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开始u0不变 最后变成零了

网友:
横轴不是时间,是电流,所以不是开始和最后!
无论多大滴功率滴电压源,只要负载重,电流就大,重到一定程度就是电流大到一定程度时,其输出电压都会变小直至------>0。

你买个干电池1.5V,用导线把两端接起来,看看这根导线两端电压是多大(不要用1km长滴导线哈)。

网友:
图上很明显了,电流在一定范围内电压源恒定,超过一定值了电压迅速下降直至为0,也就是限流了,在图上有一个很小的电流区间电压是0到正常电压中间的一个值。
提醒楼主看图的时候看清坐标轴的信息!

网友:
随着I0增大,R0两端电压升高,当此电压达到T2节电压时,T2导通,将T1的基极电压拉低,这时T1就截止了。TI截止了,I0也就没了,T2也跟着截止了,U0就降到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