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调节交流电压

楼主:
最近做一个0-380v交流可调电源  输入AC 380V  通过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时间来调压,问题:如果需要很低的电压 如1V、2V等 那么可控硅的导通时间就非常短,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关断状态,这样输出的电压虽然频率是50HZ 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断开的 只有极少部分是导通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这段时间的空白,比如  如果是直流开关电源 可以用电容的充放电来弥补关断状态的空电压。但是交流电该怎么改?

网友:
这是可控硅的弊病,是无法解决的。

网友:
换开关电源

网友:
很低的电压可以用二次稳压实现,直接可控硅调压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