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11的安装过程

楼主:
第一步下载安装文件:

下载Quartus II 11.0 正式版 地址

Windows版本:

Linux版本:

按顺序安装四个文件即可,安装Quartus II 11.0软件时默认是32/64-Bit一起安装。

第二步:破解。
用Quartus_II_11.0_x86破解器(内部版).exe破解D:\altera\11.0\quartus\bin下的sys_cpt.dll文件
(运行Quartus_II_11.0_x86破解器(内部版).exe后,直接点击“应用补丁”,如果出现“未找到该文件。搜索该文件吗?”,点击“是”,(如果直接把该破解器Copy到D:\altera\11.0\quartus\bin下,就不会出现这个对话框,而是直接开始破解!)
然后选中sys_cpt.dll,点击“打开”。安装默认的sys_cpt.dll路径是在D:\altera\11.0\quartus\bin下)。
把license.dat里的XXXXXXXXXXXX 用您老的网卡号替换(在Quartus II 11.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下面就有NIC ID)。
在Quartus II 11.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然后选择License file,最后点击OK。

注意:license文件存放的路径名称不能包含汉字和空格,空格可以用下划线代替。

注册成功:

备注:此软件在Windows XP和Windows 7的32/64位操作系统下都验证过了,没有问题!Windows Vista 32/64因为微软都放弃了,所以没有验证,理论上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仅限于学习,不要用于商业目的! 严禁贴到网上!!!#此软件已经通过了诺顿测试,在其它某些杀毒软件下,也许被误认为是“病毒”,这是杀毒软件智能化程度不够的原因,所以只能暂时关闭之。

内部版,没有在启动画面中加入了“Altera中国区代理――骏龙科技有限公司”的防伪字样。

网友:
版主 请问下 和之前的版本有区别么 版主? 9.1的飘过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步下载安装文件:下载Quartus II 11.0 正式版 地址Windows版本: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lease/11.0_quartus_windows.exe      1.01GB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 ...

百度的图不允许外链 嘿嘿

网友:
百度一点都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