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的device hand book有谁看完的

楼主(2011-11-05):
altera 的device hand book有谁看完的
看过不少FPGA高手总结的经验,都说altera原版的hand book是最好的资料,今天我也下了篇来看。傻眼了。。。。好多看不懂,英文单词的意思都知道,可就是看不懂作者要表达的意思。难道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限?但从网上找到介绍同一模块的中文资料就很容易看懂了。看完了这些hand book的大神们可否传授点经验
英文单词
能力
资料
最好

网友A:
1.看看选型表选出你要使用的芯片.
2.FPGA电源需要哪几个电压.
3.速度等级是否满足你要使用的ip core.
4.看设计指南特殊pin的处理.
5.关注下载jtag连接方式和配置引脚处理方法.
6.你需要的ip core的pdf资料,是否有针对这个系列的.
我认为也就关注这么多,因为逻辑的特殊功能一般开发工具上点个选项就可以用这个实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