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12C5616与蓝牙无线通信接收发送数据的程序问题

楼主:
请问STC12C5616与蓝牙无线通信接收发送数据的程序问题

是否有什么注意点呢? 实际上只有STC12C5616发送到pc的程序,如果pc发送到STC12C5616怎么接收读取数据呢?
请教

初入学习者。

网友:
没研究过,建议看看AT指令集.

没研究过,建议看看AT指令集.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片机接收数据可以使用中断或者查询的方式获得,如果单片机没有别的事干的话就让他一直等待PC发送数据,收到的数据符合要求再执行命令。如果单片机有别的事就让他先忙着,等PC发送数据的时候打断他进行的工作就行了,或者让他定时去看看有没有新的命令。明白了吗?等待,中断,定时查询三种方式!根据需要 选择合适的一个。具体的协议什么的就自己定啦,可以使用AT指令集,MODBUS,当然简单的话最好自己定义,比较简单!

网友:
是什么协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