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100mV的基准电压

楼主:
如题,想要一个100mV的基准电压给AD用。今天用TL431搭了一个,不过用示波器看输出电压,大概有4mV的纹波。电路如图,从来没接触过这些东西,可笑之处还望大家见谅。希望大家能给予帮助!

网友:
恒流源加电阻器??

网友:
什么AD需要100mV的基准电压啊,这个要求确实有点儿高了。看看纹波的频率,看看有没有办法滤除!

网友:
100mV给AD做基准?怕是AD无法良好的工作吧。真需要100mV的高精度基准,先用基准电压发生芯片产生诸如2.5V的电压,然后用低噪声电阻分压后用运放缓冲,运放需要低失调电压的型号,同时需要高精度的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
在右侧1K电阻并上1个10u电容就好了,

网友:
或者在输出端加个R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