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

楼主:
TF0 定时器T0溢出标志,可由程序查询和清零,TF0也是中断请求源,当CPU响应T0 中断时由硬件清零。

我想问的是TF0这个标志位可不可以由程序置1(此时定时器计数值还未溢出),就是直接让程序进入T0中断,还望大家指点指点,谢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定时器以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工作时,产生溢出中断后,如果不重装初值,定时器会不会停止工作?是停止工作还是以0为初值继续工作?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想过,明天做个试验瞅瞅吧,如果试验能成功也不推荐使用TF0进入中断系统,TF0它只是一个溢出的标志位也是一个中断源向CPU申请中断的标志位,你可以查询它的状态,也可以在使用查询方法定时或计数时将它复位,但不要在它没有置1的情况下改变它的值,如果你想通过某个标志来进入中断系统,你可以使用外中断,控制其外部输入引脚的电平不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TF0看了一下那个东西好像你不能对其进行人工的置0或1把。。。。对于你不在中断函数里面给他初始化的话他会工作但是不会按照你定的时间工作,但是定时器有一种自动重装得模式是不要在中断函数里面给他初始化的这个你自己再看看教程把。。。。。。我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查询方式时,没有中断,所以得软件清0

置于能不能软件置1嘛,还真没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软件查询是指查询有没有溢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软件置0,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软件置1。还有就是你说的“会工作但是不会按照你定的时间工作”,就方式1而言,是不是一发生溢出中断就以0为初值继续工作?

网友:
我来给你一个满意的、100%正确滴答复!

1:TF0这个标志位可不可以由程序置1  ?

答:可以,如果需要,可以置1后立即进入中断,相当于定时时间提前了,但是计数值TH0和TL0还在非0状态,在中断里还继续计数。不过进入中断后TF0变为0了。退出中断后(或还没退出)TF0迟早还会自动变1,还要进一次中断,除非在中断中置TR0=0(停止计数)或ET0=0(永远计数但不中断)。

2:T1方式1产生溢出中断后,如果不重装初值,定时器会不会停止工作?是停止工作还是以0为初值继续工作?

答:不停止工作。继续以0为初值继续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现在总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