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定时器是否可以重复使用

楼主:
请教大家,我在做一个51单片机 定时关闭直流电机,定时开启直流电机的实验,我用了分别用了T0,T1两个定时器,这两个功能互相独立,是共用同一个电机,一次只能实现

一个功能,没问题,现在请问大家。那是否可以压缩成一个定时器来使用,就是无论定时开启还是定时关闭,都是只用其中一个定时器,感觉用2个定时器太浪费了?我曾经试过,没成功,谢谢~~~

网友:
if(type==0)

{

if(cnt==cnt_max1)

{

  type=!type;

 /*执行程序*/

}

}

else

{

if(cnt==cnt_max2)

 type=!type;

/*执行程序*/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来解释一下把。就是一个时标的功能吧。。。。就是比如你要在第2秒的时候开第5秒的时候关,那么我可以用一个定时器产生一个1s的单位时间并设置一个变量比如temp,每一次到了1s就让temp自己加1,然后在主函数里面判断如果到了temp>2秒执行开电机,到了temp>5s关电机。。。 不知道理解不。。。

网友:
谢谢以上两位!!
其实我的功能是这样的,比如说打开实验板电源,T0,T1,都是为0,电机不转,先是设定时间,现在键盘设定时间5S后关闭,确定后,T0工作,电机马上转动,5,4,3,2,1,到0的时候电机关闭,只要不去操作,是一直关闭的。可以在运行的过程中重新设定定时关机和定时开机

定时开机也是一样,设定定时开机时间,比如说5S后开机,确定后,T1工作,5,4,3,2,1,0的时候电机马上开启,只要不去操作它,电机一直转动下去。可以在运行的过程中重新设定定时关机和定时开机。

这样就用了2个定时器,两位提供的参考,不太懂。。。

网友:
在定时中断里设置一个 计数器,也就是一个变量,静态变量,持续计时,然后,这个计数器不同数值对应不同时间。
在不同的时间启动不同的功能,就行了。
这个能懂吧?

再理解不了,把你的程序贴上来,我给你示范一下怎么用

网友:
用全局变量 delay1 delay2 。。。
在中断服务中:
if (delay1) delay1--;
if (delay2) delay2--;
。。。
主程序中如果delayX==0 则延时已过执行再复初值。
初值视频率和延时时间来决定。如果中断频率高则计时精确开销也大。

网友:
一个定时器完全可以滴

网友:
如P10控制电机,每次定时时间到,就~P10即可!

网友:
:rose: :rose: :rose: :carnation: :carn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上就是中断的程序,今天又试了好久,依旧没有成功,请指点,谢谢~~~~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IE=0x82;
TH0 = (65536-45872)/256;
TL0 = (65536-45872)%256;
TR0=1;
}

/*****************************定时器0中断******定时关机***********************************************/
void Time0_Init() interrupt 1

{
TH0 = (65536-45872)/256;
TL0 = (65536-45872)%256;
Count1++;

if(Count1==20)
{
Count1=0;
miao1--;
if(miao1==-1)
{
fen1--;
miao1=59;

if(fen1==-1)
{
shi1--;
fen1=59;

if(shi1==0)
{
shi1=0;

}
write_djs(1,shi1);

}

write_djs(3,fen1);
}

write_djs(5,miao1);
}

if(miao1==0&&fen1==0&&shi1==0&&m==1)
{
TR0=0;
RELAY=0; //继电器关闭,电机关闭
}
}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11;
IE=0x88;
TH1 = (65536-45872)/256;
TL1 = (65536-45872)%256;
TR1=1;
}
/*****************************定时1中断******定时开机***********************************************/
void Time1_Init() interrupt 3

{
TH1 = (65536-45872)/256;
TL1 = (65536-45872)%256;
Count2++;

if(Count2==20)
{
Count2=0;
miao1--;
if(miao1==-1)
{
fen1--;
miao1=59;

if(fen1==-1)
{
shi1--;
fen1=59;

if(shi1==0)
{
shi1=0;

}
write_djs(1,shi1);

}
write_djs(3,fen1);
}

write_djs(5,miao1);
}

if(miao1==0&&fen1==0&&shi1==0)
{
TR1=0;
RELAY=1; //继电器工作,电机开启
}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所谓的定时是不是一开始输入比如几时几分几秒开机然后几时几分几秒关机,这些时间的设定是通过键盘之类的设置好的吗?然后给单片机上电之后他开始,思路有点像闹钟,类似于可以设置两个时间点得闹钟,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只有知道你要做什么我们才好给你建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把功能介绍和原理图什么的都发上来啊,然后我们写给你看看,大家集思广益啊。。。。

网友:
write_djs()不知道是做什么用,建议把在放在外面用,提供精度

if(miao1==0&&fen1==0&&shi1==0)
{
TR1=0;
RELAY=1; //继电器工作,电机开启
}
}
这语句中可以加个变量,用来RELAY的操作

网友:
I                   服了       you

不识庐山真面目

网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unt1,fen1,shi1,miao1;
sbit RELAY=P1^0;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IE=0x82;
TH0 = (65536-45872)/256;
TL0 = (65536-45872)%256;
TR0=1;
while(1);//按键或别滴程序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H0 = (65536-45872)/256;
  TL0 = (65536-45872)%256;
  Count1++;
  if(Count1==20)
  {
    Count1=0;
    miao1--;
    if(miao1==-1)
    {
      fen1--;
      miao1=59;
      if(fen1==-1)
      {
        //TR0=0;在按键中启动
        shi1--;
        fen1=59;
        if(shi1==0)shi1=0;
        shi1=0;
        miao1=0;
        fen1=0;
        RELAY=~RELAY; //继电器动作
      }
    }
  }
}

网友:
继电器这种东西还要精度有意义吗?毫秒级控制足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谢谢啊,请教一下啊,我在给一些人看一些程序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在写程序的时候中断函数要尽可能的短小,说是要养成习惯,因为以后会出现因为一个中断在执行,又出现另一个中断的情况啊,不知道具体怎么解释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置2个不同的全局变量t1和t2即可,定时器定时100ms,每次记满t1和t2加1,t1加到20控制电机启,清零,t2加到50控制电机停,清零。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同意,继电器开关有延时,芯片精确没多大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是的,我是用12864显示的,用遥控器切换功能,就是说一开机,屏幕有选项,按2的时候是定时关机,比如说2S后关机,键盘设定好时间,确定后,继电器马上闭合,电机工作,屏幕显示开始倒计时,等到时间一到,继电器松开,电机关机。此时如果不执行任何操作,一直都是关闭的;

按3是定时开机,屏幕切换到定时开机画面,设定时间,比如说2S后开机,设定好后,倒计时开始,等到2S后,继电器闭合,电机工作,如果没有执行任何操作,电机一直都是开启的。

继电器精度的话这里不考虑,谢谢大家了,我只是考虑定时开关机都用一个定时器。

网友:
回复 网友F:

write_djs() 是倒计时写12864液晶的时分秒的一个函数
void write_djs(unsigned add,unsigned date)
{
  unsigned shi1,ge1;
  shi1=date/10;
  ge1=date%10;
  write_com(0x88+add);
  write_da(0x30+shi1);
  write_da(0x30+ge1);
}

网友:
图片

这个是开机画面,本来是打算做个屏幕锁的,但是没有做成,在此程序中没有屏幕锁的功能,只是一个开机画面,直接按遥控器的按键即可切换到所需的功能

这个是完整程序

以上是主界面,在出现开机画面后,按下遥控器的功能键,是直接显示到功能界面的,比如说定时开机画面,而不是显示主界面,主界面是在按2之后启动电机,再次按2关闭的时候才显示的

按键释义,按2直接启动电机,显示总共运行时间界面,再次按下时,电机关闭,返回主界面。

按3 定时关机,设定好时间,即进入倒计时,倒计时一到,电机即刻关闭,无论在倒计时阶段,还是计时完成阶段,再次按下时,可从新输入定时关闭电机的时间

按5定时开机,设定好时间,即进入到计时,时间一到,电机开启,无论在倒计时阶段,还是计时完成阶段,在下按下时,可从新输入定时开机的时间

以上无论处在哪一个状态,任意按2,3,5均可自由切换到所需的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们告诉我在写程序的时候中断函数要尽可能的短小

因为以后会出现因为一个中断在执行,又出现另一个中断的情况啊

第二句是第一句的问题的回答,回答的已经很清楚了。

无非就是如果不短小精悍,那么这段程序就会执行很长时间,以至于紧接着再来的中断得不到及时滴被执行。

不要再说,那我们可以把紧接着再来的中断优先级提高啊这类的话,那样我也是可以反驳你滴。

网友:
用一个定时器完全可以,每次定时就是一个倒计时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晕.....

网友:
xu_changhua老师的程序试了没,该可以了吧..
另外,你的count1 count2只是1秒钟计数器吧?

你启动两个定时器的顺序是咋样子的?

是不是开了一个,到关或者开的时候再启动另一个......
或者是,,因为不同按键,不一样的功能选择,启动不同的定时器。

如果是后者,在xu_changhua老师的程序基础上加一个判断和对RELAY初始化成不同的值。
这几天没上来,楼刷的老高了,总算看见你的程序了。

这程序真的是,,,,写的一塌糊涂......
是看 郭天翔 的 过来的吧?
我有时间写个帖子,到时再说。

网友:
借用xu_changhua老师的程序(加一点补充)

如果你的程序如我所猜测,是 根据(红外)接收到的指令,比如说2 是定时开启,3是定时关闭的话。
xu_changhua老师的程序,只要稍加修改即可。
记住老师用的一个 位取反 指令,在这里是一个很常用也是很巧妙的做法。

但愿这次你的问题能解决了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unt1,fen1,shi1,miao1;

sbit RELAY=P1^0;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IE=0x82;
TH0 = (65536-45872)/256;
TL0 = (65536-45872)%256;
TR0=1;
while(1);//按键或别滴程序

//此处加1判断,判断是按2 定时启动 还是 按 3 定时关闭,然后
//根据 上述判断,把RELAY初始化,比方说, 定时启动,那么,RELAY的初始值
//就应该是对应于 让其关闭的那个RELAY值。从你的程序看,就应该是 RELAY = //0;
//反之依然,RELAY = 1;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H0 = (65536-45872)/256;
  TL0 = (65536-45872)%256;
  Count1++;
  if(Count1==20)
  {
    Count1=0;
    miao1--;
    if(miao1==-1)
    {
      fen1--;
      miao1=59;
      if(fen1==-1)
      {
        //TR0=0;在按键中启动
        shi1--;
        fen1=59;
        if(shi1==0)shi1=0;
        shi1=0;
        miao1=0;
        fen1=0;
        RELAY=~RELAY; //继电器动作
      }
    }
  }
}

网友:
谢谢,谢谢各位。初学者,很多东西都不熟悉,程序是写得一塌糊涂,郭天祥的视频可以说是启蒙了。我前几天把定时开机和定时关机合并了,自由切换没有问题。昨天将定时开关机,还有启动计时三项合并为一个定时器,只是有很多BUG吧,切换的时候会发生错误。我再仔细研究研究。不知道各位对于学习单片机有什么心得体会,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唯一的心得就是,遇到问题,找出原因。

在这个过程里,你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到底上哪去找这个答案,并且,要怎样做,才能把相应的一系列问题一并解决了。

这个时侯你就知道那些基础是你真正需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