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在哪里????

楼主:
谁能帮忙写一个低频频率计,用测周期法写的(C语言),最好是100HZ以下的

本人整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整出来.望高手出手相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我发过一个,测频+1602,你可以参考

网友:
别人为啥要帮你写?
我想即使助人为乐滴,别人也只能给你个思路。你先把你的碰到的难点和遇到的问题说出来,不需要贴出大片滴程序。

网友:
你既然整了好长时间。。那就先把你整的拿出来看看,我们再根据实际情况说啊

网友:
给你说个思路吧,首先频率的输入信号得调理成方波,因为单片机只能接收数字信号,可以使用一个过零比较器,这一步不知道你做了没有(没有的话程序关系不大,可能测的不准确)。程序上可以用中断检测波形一个周期的两个跳变沿,比如说下降沿,定时器以一定周期计时,比如1ms,在第一个波形的下降沿启动定时器,在下一个波形的下降沿停止定时器,当然定时器溢出了之后用一个变量计数,这样在一个周期内有多少个定时器中断再乘以每个定时器中断的时间长度就得到波形的周期了,求倒数就是频率。当然测100Hz的频率定时器周期要比1ms小一些,比如0.1或者0.05,原因你懂吧?具体多大你自己定。
你前两天发过一个这样的帖子了。大家不是不帮你,是你这种态度让人不想帮!

网友:
搞清楚原理然后自己写,否则是在糊弄自己,走进社会势必为此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