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仿真和书上不一样

楼主:
  1. module shunxu(q0,q1,q2,clk,clr);
     output  q0,q1,q2;
     input  clk,clr;
     reg   q0,q1,q2;
     reg[2:0] x,y;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lr)
      begin y<='b000;x<='b001;end
      else
      begin
       y<=x;
       x<={x[1:0],x[2]};
      end
      q0<=y[0];
      q1<=y[1];
      q2<=y[2];

     end

endmodule

我仿真出来 是 clr之后 第2个上升沿 Q0有输出  但是书上却是第一个上升沿就有输出了

初学者

希望有高手分析下

非阻塞赋值

我理解应该是第2个上升沿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啦 恳请指教

网友:
夏文宇老师那里可以问!不如去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过这里高手也不少

网友:
阻塞与非阻塞

always @(a or b or c)

begin

    x=c+y;//语句1

    y=a+b;//语句2

end

y原来的值是5;

a=1;

b=1;

c=3;

我仿真的结果是 x=5+3=8    y=1+1=2

资料上的解释是说 语句1和语句2同时进行,但是由于是阻塞赋值,所以要等语句1执行完了之后才能执行第二条语句,所以语句1中的值是原来的值;

与我自己的仿真结果一致;

always @(a or b or c)

begin

x<=c+y;

y<=a+b;

end

y原来的值是5;

a=1;

b=1;

c=3;

仿真的结果是 x=8 y=2;

我看的资料上说 在此时刻 x=3+2=5   y=1+1=2 他的意思是说 a+b 的值给 y ;然后 y+c的值再给x;

仿真的结果和 资料上说的不一样

求指教!!!!

这是我前几天发的帖子,是不是和你问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是第二个,而且我仿真出来的结果证明也是第二个,但是资料上说是第一个。我也比较郁闷呢。

网友:
换个仿真软件看看,用modelsim仿真看结果是否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两个代码的仿真结果应该是一样的,非阻塞方式的always模块中语句是同时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