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的活性物质

楼主:
     判断铅酸蓄电池是否出现活性物质脱落,可通过蓄电池容量检测,用10小时率放电,容量低于80%,说明活性物质量已不足。解剖后检查极板上活性物质脱落的情况是:蓄电池底部淤积了大量沉淀物,极板表面露出板栅筋条,极板组两侧有大量的铅絮物,电解液浑浊,呈铁青色。沉淀颜色呈灰褐色,说明铁、铜杂物较多;沉淀物呈浅蓝或灰白色,说明蓄电池中电解液密度高。沉淀是糊状物,说明蓄电池出现温升过高;沉淀是块状物,则说明制造时有先天不足因素。铅酸蓄电池预防极板活性物质的非正常性脱落。蓄电池极板的活性物质脱落,完全是由于一些不正确的使用方法所造成的,只要克服错误的使用方法,活性物质脱落所造成的蓄电池早期损坏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减少铅酸蓄电池在使用中极板活性物质非正常性脱落的主要措施有:必须按技术标准调整发电机调节器的限额电压。充电电流不宜过大,恒流充电时间不宜过长,只要端电压升起稳定即可。温度不宜过高,减少气体析出量,预防活性物质被冲击。若限额电压调得过高,在蓄电池亏电情况下,将会使充电电流过大,以及过度充电而加速活性物质脱落。不过放电,以防硫酸铅大量生成、过分膨胀,失去活性物质结合力。蓄电池在使用中,要考虑到留有一定电量,不要放电过量。冬季不要使蓄电池放电过多,亏电情况下,将会使充电电流过大以及过度充电而加速活性物质脱落。电池放电过多,放电程度超过25%时,就应及时充电以防结冰。电解液密度不宜过低。严寒季节,密度低于1.05g/cm3易结冰,导致活性物质被冰晶胀裂。电解液密度不宜超过1.3 g/cm3。密度高,加重活性物质腐蚀,出现泥浆脱落。不过充电,以防活性物质过度氧化、疏松,失去结合力。在用充电机对蓄电池进行定电流充电时,第二阶段的充电电流应控制在蓄电池额定容量的1/20以内。如果蓄电池没有硫化征候,充电终了以后不要继续过分地“过充”,否则也会加速活性物质脱落。充电中温度不宜过高,超过5O℃,正极板栅腐蚀,二氧化铅易软化脱落。新蓄电池初充电要有降温措施。蓄电池在车上必须可靠的固定,拆装蓄电池接线不要乱用工具敲打。蓄电池安装在叉车上,要有防震垫,以防过分震动,加重活性物质脱落。防止蓄电池内部进入碱类或醇类物质,否则,会促使两极活性物质脱落。严禁大电流放电,使用启动机一次不得超过5s,待第二次启动应间歇15s以上,不要连续启动;不要连续使用启动机,特别是冬季发动冷车,事先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保证不让蓄电池连续强烈的放电,以免极板拱曲。